solidwork 建模中如何对齐两个拉伸?

楼主(2013-10-24):
如图如何让他们准确的对齐

网友A:
设定结束面,选择拉伸里的到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结束面,选择拉伸里的到一面

是想让这个拉伸后的实体相互对齐,不改变拉伸情况

网友(点评):
焊件?如果是单个文件下的两个特征,你不改基准不能对齐。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想让这个拉伸后的实体相互对齐,不改变拉伸情况

焊件如何操作,修改基准,是指移动草图吗,就是说如何精确移动,或自动对齐至边缘

网友(点评):
....大侠,你还是从基础教程开始看吧。你这问题太不着边际了。

网友:
你是要画一个组件,还是装配呀,

网友:
设置关联,约束~~~~~~~

网友B:
菜单:插入——移动/复制实体——将两个实体对齐面添加“重合”配合关系

网友:
路过来攒分的,分攒够好下东西: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插入——移动/复制实体——将两个实体对齐面添加“重合”配合关系

感谢,十分顺利,精确移动对齐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十分顺利,精确移动对齐有其他方法吗

精确移动对齐何不在装配体里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