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中插入沉孔,如何确定孔的位置

楼主(2013-10-24):
如何在插入之前准确定位要插入的位置?插入之后还可以修改位置吗,应如何操作?

网友:
去找一本基础教程,学明白了再回来想这个问题。

网友:
先画个草图,草图内确定好孔的位置

网友(点评):
额 我一般都这么搞

网友(点评):
......有位置选项的,直接在里面标位置和尺寸约束就行了。

网友(点评):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嘛

网友:
可以,在插入孔有一个位置选项可以修改定位

网友:
多练习吧,这些都是基本功

网友:
先打孔,然后使用沉孔工具修饰~~~~~~~~~~~

网友:
软件自带的教程里就有啊

网友:
toolbox里面自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