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车台阶,要求90度,内角不能有弧度,选啥型号的数控刀片呢?

楼主(2013-10-24):
如图所示,外圆车台阶,要求90度,内角不能有弧度,选啥型号的数控刀片呢?
材料是铜的。
别的要求没有就要求内角不能有弧度。

楼主:
看网上卖 的数控刀片都有圆角
以前用焊接车刀,磨刀水平太差,也不是在车床上车,经常崩刀

网友:
没有圆角是不可能的,再小也是有圆弧,你可以设计成退刀槽模式

网友:
不可能没有R角的  除非退刀槽

网友:
留个退刀槽就行了。

网友:
还真不知道怎么能没有R角。。。

网友A:
退刀槽?学习了。关键为什么不能有倒角,楼主介绍下

网友:
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刀槽?学习了。关键为什么不能有倒角,楼主介绍下

矿筛网机,要用那个角别住不锈钢丝(三角型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买了两个菱形刀片,打算磨个尖试试

网友(点评):
按照这个说法,用两个面定位不就行了,为什么非要用角?所以说退刀槽可行啊。

网友:
没有圆角是不可能的,如果怕干涉,就做出退刀槽

网友:
UG做的图:lol

网友:
你这个材料是铜的直接用手磨刀啊刀尖R一般在0.1
如果用磨刀机的话刀尖R可以在0.1-0.05
不知是否可行呢

网友:
一点没有是不可能的

网友:
有一种刀片是号称无圆弧的,锋利的吓人,不能用手摸。
  但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你的零件年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版主,去石家庄的时候再找找看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用切断刀

网友:
任何刀都有圆弧的,哪怕很小。 退刀槽就可以了

网友:
和车刀的切屑角度有关,可以查查车刀手册

网友:
         没有R角只有自己磨了,刀尖一磨损都会有个很小的不整齐盾圆。一般常规刀片最小R角为0.03。如果可转位刀片要更小的就向厂家订做嘛。

网友:
设计问题
这个是  可以添加退刀槽或者砂轮越程槽
而且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淬火或者其他热处理
存在尖角不怕开裂啊····

网友B:
这可以做到,可以先粗车,端面和外圆各留20丝佘量,用切断刀磨一把精车刀,刀尖磨成尖角,如果是从右往左车,主后角不要磨大了,磨大了刀尖容易蹦,最好是1度,如果是从左往右车,角度相反。个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以做到,可以先粗车,端面和外圆各留20丝佘量,用切断刀磨一把精车刀,刀尖磨成尖角,如果是从右往左车 ...

谢谢回复,切断刀也在用,下来试试
只不过磨刀的技术实在太差了
切断刀都磨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筛网机,要用那个角别住不锈钢丝(三角型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用目数小一点的砂轮自己磨刀来用,绝对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4-02-28):
应该要加个退刀槽或者砂轮越程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