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出问题了,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2013-10-24):
(z)串行数据错误,有知道的麻烦指导下,感激不尽。或qq506677188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百度上的:368报警一般是 编码器有问题 或者编码器线的有问题或放大器电路板损坏。查电缆插头是否拧紧, 电缆是否磨坏,, 编码器和插头处插是否进油,进水.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可能是Z轴放大器故障.

网友:
一般是接触不良。重新插拔,然后是线,最后查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