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糙度Ra25的加工方式

楼主(2013-10-24):
关于粗糙度Ra25的加工方式,一定要通过机床吗,用手砂轮磨磨是否也可以?

网友:
手砂轮磨粗糙度当然没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精度……

网友:
主要看你怎么检测

网友:
还要看形状误差有没要求。今天我收到一批零件,我的设计是在轴端铣一个对称的扁位,虽然我没标对称度,你也不能给我加工成梯形啊。知道中国造为什么不行吗?这就是原因之一吧

楼主:
按照老标准,一准是安排机加工,现在似乎都放宽了

网友:
没问题,但是要考虑有没有位置要求和尺寸要求

网友:
可以啊,关键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

楼主:
有垂直度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