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线,求助

楼主(2013-10-24):
哪位大侠能提供下,用4080型材固定的滚筒线图啊,跪谢。。。
有动力的啊。

补充内容 (2013-10-24 13:25):
滚筒怎么跟型材固定,是型材打个孔,穿个螺丝,与滚筒拧上么,滚筒上有螺纹孔呢

网友:
你这个可以找厂家直接买,江浙一带很多厂子,有银子就买德国的,结实耐用,就是价格昂贵,

网友(点评):
大侠,我在学习,又要做,老板又嫌贵

网友A:
这东西随便在湖州找一家都能给你做,价格比你买配件组装都便宜,因为买配件要交税。要看结构你就搜相关大厂的主页。如天奇物流,德马滚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随便在湖州找一家都能给你做,价格比你买配件组装都便宜,因为买配件要交税。要看结构你就搜相关大厂 ...

帅哥,给个图吧,学习啊

网友:
两边挂板直接用钣金折弯,自由滚筒挂在上面能达到你的要求吗?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一头做个简单的朝上的U形槽,滚筒往上面一搁,另一头则是一个圆孔,滚筒插进去,这样应当可以。还可以在U形槽上做做个卡板,放进滚筒轴后,卡住就行。

网友(2015-12-16):
我也是手头上刚有动力滚筒线设计工作,求教一下如何计算滚筒线所需转矩?链传动效率定多少合适?滚动线传动负载摩擦系数取值多少?我认为需要计算滚筒线每个滚筒的转动惯量和惯量转矩,再计算滚筒线的负载转矩,全部加一起得出的就是电机所需的最小转矩。QQ 278826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