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绞龙谁有好办法做?

楼主(2013-10-24):
上次我发的乳猪喂料器上用的,现在产量增加约每月100套,我的土办法效率低跟不上形势了,谁有好的办法,或是能做请联系,谢谢!(表面要求光滑连续,不能用切割方式,螺距要均匀,这个照片是废品)

网友:
万能的x宝,,,,看看去。

网友:
车床车出来吧,不过对车床不熟,加工螺杆的应该知道怎么做,不过用到你这里好像大才小用了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机或激光切割机下料,很光滑的。

网友:
现成的很多~~铸造的~~~~

网友(点评):
这个好,一个月几百套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
这个螺旋叶片先做好后,再绕焊接上去的!

网友:
这个,貌似焊接吧。

网友:
现在这东西有厂家专门制作,使用专用设备,卷制而成,如果不长,中间没有焊接口。很便宜,有什么要求,还可以订制,你可以查一下机械加工方面的杂志,他们做过很多广告。

网友(点评):
谢谢,我没有此类杂志,能否给提供一个网址或电话

网友A:
常年生产的话,自己造个蛟龙机算了。
螺旋叶片这么厚,这么窄,很好弄的。

焊接时,做好工装的话,均匀度也没有难度。

但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用溶蜡铸造。。。

网友(点评):
这个成本很低的,蛟龙部分不超过10元,铸造会不会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年生产的话,自己造个蛟龙机算了。
螺旋叶片这么厚,这么窄,很好弄的。

谢谢,我也有此意,有没有类似的照片,参考一下,或者直接买。

网友:
这好像是螺旋杠
以前听师傅讲螺旋片都是用倒链拉出来的。
你的螺旋导程很大,我也知道怎样办!

网友:
请你告诉一下规格,叶片外径,空心轴直径,螺距,叶片厚度,蛟龙片长度,空心轴长度,空心轴壁厚,我们可以给你加工成品

网友B:
去查查螺旋翅片管的工艺,成熟产品。

网友(2020-09-26):
引用 网友B:
去查查螺旋翅片管的工艺,成熟产品。

说的没错,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