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请教

楼主(2013-10-24):
圆锥滚子轴承是可分离是的轴承,在设计和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
www.skf.com    www.nsk.com  网站都有详细描述

网友:
题目太大了,让人无从下手。
问具体一些的问题,社区中高人很多的。

网友A:
设计时要注意轴承的受力,润滑。安装注意轴承的松紧。

网友(点评):
设计时怎么能注意受力、润滑?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标准的啊 按照这个设计的话不容易损坏轴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要注意轴承的受力,润滑。安装注意轴承的松紧。

机械手册上面有轴承的受力,按照你工件的重量计算就行,润滑加润滑油就可以。

网友(点评):
就是说轴承选型时要注意受力,使用时要注意润滑,是么?

网友(点评):
机械手册上面不是轴承的受力 ,那是额定载荷!

网友:
使用圆锥滚子轴承关键是适当的轴向预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上面有轴承的受力,按照你工件的重量计算就行,润滑加润滑油就可以。

轴承的载荷不就是轴承可以承受多大力吗?

网友(点评):
呵呵,轴承有额定动载荷与额定静载荷,你可以再翻翻书看看。

网友:
你说下轴承方向受力的重量是多大,可以帮你选轴承

网友(点评):
5t左右,而且是要承受轴向力(轴承是上下背对背安装的)

网友:
一般设计手册上会有的,而且有很多公式和参数需要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