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测绘中尺寸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3-10-24):
我现在主要是对实际测量的零件值还有图纸的公差的选择把控不好,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啊?  欢迎大家来探讨,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提出问题由大家来解答 或者上图帮你找找哪些可以改进的

网友: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测绘首先按实际测量值画图,然后画装配图,装配过程对测绘数值进行圆整。至于公差则需要经验,比如所有的轴公差都小5丝,孔大5丝,一样可以运转,只是精度等很难保证。把握不准可以问问车间装配的老师傅,多问才能进步

网友B:
一比一仿制太累 把原理吃透 大致尺寸记录一下 具体的公差配合就根据使用需要来标注就行了  肯定不是你测出是是30-0.001 你就一定要标上30-0.0001

网友:
首先测绘出零件,然后根据各零件的组合来表示公差。

网友:
基本尺寸需要测量,公差主要按照使用情况中的配合来确定公差大小

网友:
跟楼主一样不懂呀,表示我现在绘图都是拿人家的图来画,还没试过实物绘图呢

楼主(2014-04-03):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提出问题由大家来解答 或者上图帮你找找哪些可以改进的

谢谢你们大家的帮助,有问题会随时请教大家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比一仿制太累 把原理吃透 大致尺寸记录一下 具体的公差配合就根据使用需要来标注就行了  肯定不是你测出是 ...

嗯,确实是,只是公差放量需要经验积累,最麻烦的就是客户直接拿一个零件,在哪里装着怎么个用途都没有,而且材质,热处理表面处理都需要看实物来判定,头大啊!

网友:
测量要有一定数量;
选择要满足质量要求同时照顾成本;
经验比较重要
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
实物测绘,首先你得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测这个尺寸,否则,后期还得有人给你补测。设置公差,那也是得先知道这个尺寸是干什么用的,对吧。

网友C:
先按照实际尺寸进行绘图,就是实测多少就是多少,这点很重要。然后再校核尺寸链,根据实际情况元整尺寸,主要是看你是做备件,还是作为参考重新做个设备,然后将画好的图进行装配,最好有三维图,测绘图需反复校核,公差可以根据拆卸难以程度来估计,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查手册上的标准,总之最后要有一个完整的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按照实际尺寸进行绘图,就是实测多少就是多少,这点很重要。然后再校核尺寸链,根据实际情况元整尺寸,主 ...

嗯,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2015-06-03):
把原理搞懂了,可以按单元给加工的做,比如轴和空的配合,你告诉他这个要什么配合,他们会处理好的,你给了公差,小加工作坊不一定给你加工到位,到时候还倒浆糊

网友:
记录实测尺寸,然后根据装配要求来定公差大小,要求高就把公差定小点,要求不高就把公差定大点,这点还要考虑用什么设备来加工了!用设备精度来定公差(不作外协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