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一个,想做一个蛋炒饭的机器

楼主(2013-10-24):
不想做饭,想做一个自动蛋炒饭的机器,每天吃蛋炒饭,不知道从何入手,这是大概的一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行,大侠们有好的想法没,有好的想法指点指点吧,做出来了请你们来我家吃蛋炒饭,哈哈~

简要说明:
    主要翻炒功能由机头实现,图中没有具体画出,由加速度很快的急转电机连接旋转连接件带动下面的炒片急速逆时针迅速转动,由于食材本身具有一定重量,当炒片转动时食材(饭团)来不及随动,打在炒片的“齿”上(齿并非刀片那样锐利,防止破换食材),将饭团和蛋液打散。急速旋转,配合上面的挡片,将食材又挡回锅面,散开的食材可以和热锅充分接触,控制转速可以实现对大火、小火的配合。不粘锅,不存在未打散饭团,可实现猛火爆炒,节约时间。
对于的放料:
    可手工或者自动,自动的话,涉及到配比,需要精确控制,要用到单片机和一些高精度传感器,造价稍高,不过应该也可以做吧,自动配料,完了直接通过管道均匀吹入锅中,充分混合。
     不知道可不可行,最开始想完全模拟人的动作,用锅铲把饭块压碎,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各位大侠、少侠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
我只知道,蛋炒饭,嘿,最简单也最困难。  哈哈哈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A:
你还是做成微波炉那样造型的,把饭和蛋倒进去,在里面充分的高速的搅拌。
哥其实你挺无聊的!

网友(点评):
自己做着玩儿,娱乐,呵呵

网友:
有一点,离心力怎么控制。
哥你真心挺无聊的!

网友:
现在 自动锅都能做很复杂的菜了, 而且味道堪比大厨。你做这个意义不大,自娱自乐还是可以的

网友:
炒菜的机器已经研制出来了,兄台可以搜一搜。中央10套“我爱发明”介绍过的。

网友:
搅拌和投料这块可以参考混凝土搅拌站的系统,它也是有搅拌机,分别下料的系统。工况很类似,只不过精确度和搅拌量不同。

网友:
不管怎么说,楼主的还是很有想法的,是值得学习与赞的

网友:
感觉楼主这个很容易坏 寿命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做成微波炉那样造型的,把饭和蛋倒进去,在里面充分的高速的搅拌。
哥其实你挺无聊的!

一语中的

网友:
哥其实你挺无聊的!

网友(点评):
是呀...我也觉得...

网友B:
现在已经有自动烹饪器了,不止炒饭,炒菜,炖菜,都可以,我家就有一个在用,

网友(点评):
好用不?改天上你家吃一顿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有自动烹饪器了,不止炒饭,炒菜,炖菜,都可以,我家就有一个在用,

用还是很好用的,味道也不错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还是可嘉的  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在做煎蛋器,这个比较现实一点,如果需要单片机传感器方向的合作,告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