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喽! 别说粗糙度没标, 看看其他的

楼主(2013-10-24):
看个简单的 嘿嘿!   别说粗糙度没标,  看看其他的 哈哈!!

网友A:
上面多一条粗实线,下面多一条细实线

网友(点评):
上面粗实线是圆角切边 下面细实线好像是虚的才对

网友(点评):
+1.狂欢的太阳,那两条线都是多的。

网友(点评):
相切的线不用画的,同意层主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多一条粗实线,下面多一条细实线

大侠 你是说主视图?

网友(点评):
左视图,另外底面的厚度没给,不能全部认为都是4mm吧?

网友(点评):
全是4个厚

网友(点评):
不能你说4mm就4mm啊,图纸上没表达出来

网友(点评):
恩 是的 收到!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三维出图的?三维出图就没这毛病了

网友(点评):
平滑过渡的线轮廓不要标

网友(点评):
知道 那是切边 俺没隐藏

网友:
底板厚度未标注,标注方法上值得商榷。

网友(点评):
大侠说说看 哈哈

网友:
中间17.6的槽没了定位尺寸,默认居中??????

网友(点评):
你觉得加工者会按照你说的去加工?还是你提前说?

网友(点评):
这个有中心线即默认为中间。

网友(点评):
这个是居中,无需说明。

网友:
主视图最上面缺少尺寸

网友(点评):
大侠说一下是什么尺寸?

网友:
只是发表自己的想法哦 个人第一眼看到左视图 觉得按照我企业里面的标注方法的话 最后以底面为基准从下往上标准一条尺寸链

网友:
16.8不如不标 标上16.8与18.1之间的厚度 要不这个厚度不能保证是4

网友B:
可以圆整的数值尽可能圆整,图是给车间工人看的,要考虑到国情

网友(点评):
从设计角度来说,那些尺寸带着小数点都没有什么意义,一般都是要圆整的。就算是有特殊的装配要求,也是整数加个公差。

网友:
最好能附上你的技术要求来看看。图纸视图画法、尺寸标注方法先不提,看你给的公差,孔位应该是重要的,那孔的位置尺寸是不是也应该加注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圆整的数值尽可能圆整,图是给车间工人看的,要考虑到国情

大侠说的是!

网友:
尺寸作了圆整处理,尺寸表达方式各有各的理解(没有装配关系),图面上有点问题(软件原因)。

网友:
新国标为2XR10?图一孔公差要求高,而外形尺寸没有公差要求,这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