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标 公差(不是在公差表上可以查的那种)

楼主(2013-10-24):
怎样去确定长度方向上的公差
虽然知道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的
但是
还是希望这里的大神跟给个例子 然后讲解一下
小弟
在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
感觉就是多看手册,再多看实际图列,看的时候就注意下,然后,结合实践与老师傅所教的,就来感觉 了

网友A:
X     1
X.X  0.1
X.XX 0.01
X.XXX 0.001
与其说别的,这样跟你说最直接~~~~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这个,给一个日本的标准给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这个,给一个日本的标准给大家参考

谢谢 虽然不知道这东西我有没有用 但是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1
X.X  0.1
X.XX 0.01

...........................

网友C:
貌似楼主需要看看关于尺寸链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楼主需要看看关于尺寸链的知识

呵呵  我看也是 得看啦

网友:
公差首先应满足产品的设计要求,还要结合制造水平的高低,不可一概而论。如果脱离制造的实际,过严或过松都是不可取的,过严,则废品率居高不下,生产成本无法适应市场;过松,产品质量无法保证。换言之,满足顾客(内部和外部)需求就好,过度生产或是粗制乱造都是不精益的。

网友D:
长度公差不是都必须标注,一般未注长度公差按GB/T 1840标准,其余重要的看你自己的设计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度公差不是都必须标注,一般未注长度公差按GB/T 1840标准,其余重要的看你自己的设计要求了

谢谢 第一次实际设计画图 所以这方面的经验是在太欠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