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样加工才最合适,我想用雷切可以吗

楼主(2013-10-24):
这个零件的材料是紫铜,厚度0.2mm,有买这种规格的,所以厚度不用加工,数量打样在100件,后期再600件左右。所以量不是很大,再次请教下,这个零件怎样加工才最合适,我想用雷切可以吗?如果做冲压模不划算,线切割也不方便,所以请教各位给支个招

网友:
雷切?我还千鸟呢。。。雷切是什么加工方法?  我觉得冲压最合适了。其他方法很难保证尺寸。

网友(点评):
雷电切割 哈哈!

网友(点评):
数量太少了啊,冲压不划算的

网友(点评):
镭射切割啊!这个东西精度还好不是很高

网友(点评):
哦哦,激光切割吗?倒也是啊,我肤浅了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道这么薄的紫铜板激光切割毛刺会不会太大

网友(点评):
雷切,卡卡西

网友(点评):
全给你搞花了,还RA0.8呢。这么少的量做个简易模了,拿合适的旧模改也可以。小的手冲就好啊。成本也不太高的。

网友(点评):
学习,我真不懂

网友:
模切合适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做个冲模也花不了几个钱吧

网友:
线切割   叠在一起    一次走丝出多个产品

网友:
线割吧,100片叠在一起,

网友:
就是能激光也全给你搞花了,还RA0.8呢。
这么少的量做个简易模了,拿合适的旧模改也可以。小的手冲就好啊。成本也不太高的

网友:
我有个馊主意,不知是否可行。
用加工中心在钢板上钻出两块模板,淬火。买回相对应的钻花,去掉螺旋槽部分,将杆部固定在其中一块模板上。用导杆将两块模板连接起来,0.2厚度的铜板用人力就可以压出。
乱想的,不对勿喷。

网友(点评):
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毛刺哇呵呵

网友:
100件??0.2厚??这个简单,你先叫原料供应商给你切好板料,12X12的样子,将100片叠起来也20个高,在四个交点处点焊,直接上线切割,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东西,做个简易的冲压模不错,不过你的精度要求有点高,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模具的成本上去了。再加上你的批量又不大,建议直接叠起来快走丝线切割。不过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你的两个孔让钻床打,以钳工的角度告诉你,你的孔公差要求如果真的是10丝的话,还有中心距的5丝要求,钳工做不来这活。这两个孔最好是钳工打底孔,然后线切割割孔。到这边,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钳工钻完孔,上线切割时,没有定位工装的话,这活肯定干废的。所以这活让线切割做,这句话说出来简单,不过真正把这活做出来没那么简单。

网友:
镭射一般都不割铜件,他们说伤镜头
这个100件还是线割划算
先细孔放电
先后先线割孔再割外形
100件叠在一起线割费50块就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