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广数plc让床子无故并偶尔撞机之探讨。

楼主(2013-10-24):
此方法需要大神去搞,我等小辈只能观望,发那克记得有个锁机宏程序,利用绑定m3代码运行九千后的宏程序实现锁机,广数要是也这么搞,也需要绑定一个必要g代码然后实现偶然型撞机。或者偶然型尺寸偏大或者偏小。哈哈,无良老板要哭了。

网友:
这是要秀技术还是要惩罚某人?

楼主:
这是要逆天

网友:
这些东西,几年前就玩过了,其实真没必要

网友(点评):
广数的玩过吗?发那克的没技术。

网友(点评):
玩PLC 又不难 玩深沉点的就玩汇编

网友:
风版主教教我呀

网友(点评):
我是妹子?真吓人!我确实不是妹子,头像是我老婆的,三年前的破手机照的,不太清楚。哈哈

楼主:
额,黄海妹纸。。发那克这个很简单的,你网上找下,广数的不会搞,主要是系统开放性不够,需要自己搞plc

网友(点评):
我是妹纸?有点吓人,我确实不是妹纸,头像是我老婆的,

网友A:
风版,那个返修螺纹你破解了没有?
黄海是妹纸?

网友(点评):
返修螺纹只能保证通规能过,止规也许也会过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弄,就是做完第一个的时候,在螺纹进刀处对应卡盘上画一个点。只要总长统一,基本都在这个点

网友(点评):
返修螺纹只能保证通规能过,止规也许也会过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弄,就是做完第一个的时候,在螺纹进刀处对应卡盘上画一个点。只要总长统一,基本都在这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版,那个返修螺纹你破解了没有?
黄海是妹纸?

我记得上次在帖子中,风版没找到返螺丝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黄海妹纸。。发那克这个很简单的,你网上找下,广数的不会搞,主要是系统开放性不够,需要自己搞plc

我就需要GSK的呀,Fanuc的网上有。而我们当地以广数系统为主,KND为少,Fanuc是稀罕物,极少的。即使有,也是简版的。
Gsk 980TDb比较常见,有什么方法呀,这货连宏B都不支持呀

网友(点评):
广数不支持B类宏。

网友(点评):
汗!下面一句忘打问号,又白得一分。

网友(点评):
tdb谁说不支持宏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版,那个返修螺纹你破解了没有?
黄海是妹纸?

我知道GSK不支持宏B的,看风版主的标题是广数PLc,我以为广数也可以坑坑老板了呢,原来不行,我印象中广数的PLC是半开放的,只能修改一下K X之类的诊断里面的参数!
最近想学学数控电器部分组装和原理,经常翻说明书,书都快散架了,光一个沈阳和宏达的刀架接线方法和原理就想了几天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外行,广数系统开发人员要是认识一个,帮点这个小忙就省事多了。

网友(点评):
支持b宏的。你写一个试试。

网友(点评):
不会宏B,就GSK上的那点宏A都看的我头昏,也用不到,我这是阀门之乡。用不到

网友(点评):
我现在就想学修数控车,学工作原理级别的,不是简单的组装,我这有机床厂的师傅都是菜鸟的,我这现在修数控车,出场费200,换东西另外再花钱,比研究宏B来钱快多了,

网友:
把梯形图弄出来,再装一个自己的进去,你想怎么撞就怎么撞!

网友(点评):
额,请指教下怎么改。。。

网友(点评):
会看梯形图吧?不会看,先学一下!要想随便弄,还要把原理图搞清楚,没原理图,自己抄板,只要有心,我相信你行的,PLC而已!到DSP里面的估计就麻烦了!

网友:
好像是需要制造商的密码级别才可以随便改PLc

网友(2014-04-13):
要改PLC还是很容易的,主要是广数的PLC编程软件不好找

网友(2019-05-20):
|onelee发表于 10-24 16:39这些东西,几年前就玩过了,其实真没必要
V:lyd52580,麻烦加我一下,有问题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