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控制?

楼主(2013-10-24):
最近在学自动控制,处于9-98大侠所说的转专业的状态(原专业是机械),试着做了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硬件:触摸屏---PLC---固态继电器---发热盘---热电偶+变送器---AD转换。
控制方法是PID,其中最关键的是PID参数整定的问题,查了下资料,常用的有试凑法、等幅振荡法、飞升曲线法。
这些都是在不知道数学模型的情况下用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建立控制对象的数学模型,进而搭建整个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再根据控制指标求得PID的参数。下面,我尝试用这种方法来做。

步骤:
(1)确定基本数学模型;
(2)从阶跃响应得到模型的参数;
(3)Matlab仿真,得到PID参数;
(4)实际运行,并调试。

详细的推导过程在附件。
问题:
这里我建立的数学模型目的只是为了更快地得到PID的参数,不通过数学模型而用试凑的方法也能得到,只不过麻烦点。之前请教过9-98大侠关于精确控制的问题,不知道怎样利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控制?应该不是用PID控制吧。

网友A:
你这么想一个问题,这种控制,其核心问题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一切是围绕这个目标的,其展开、持续发生、结束,都是为一个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并对比那个实现的数值,就是你需要的精度误差,

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为控制一个稳定的温度目标值,要一套供热系统,一套阀组系统,一套自动化系统,并且还有你要控制的那个‘加热体’,

2,你对目标加热,一定有一个加热速率,其数值与原始的热动势,阀组开度,泵系统效率有关系,你控制好这个,就实现了那个速率,这不是核心问题,加热速率是一个动态问题,好玩,不复杂,

3,核心问题是你怎么控制那个‘目标值’,你以一个速率来‘驱动加热’,到目标点就会有‘过冲现象’,你用PID来抑制这个,就会影响你加热速率,假如你希望完全达到你的目标点,加热速率就很低,甚至是遥遥无期,这在工艺上不现实,甲方也不允许,

4,你用‘屁埃地’到一个接近值的时候,这个PID就无效了,或者过冲,或者没法接近,

5,再往下玩,就是你自己的模型了,你厉害,是厉害在你自己的模型上面了,用PID谁都会的,大家都会,你就没法牛,

6,你切了PID,就得玩你自己的东西了,你必须准确知道那个加热体的确切问题,比如热容,散热率等东西,不知道这个,没法精确控制目标点,

7,你写数学模型,就是先要预知那个目标,即再给多少热量,就正好是你目标,并且不过冲,或者过冲非常小,其与理论目标值的差值,这就是你要的精度,水平高,是在这个上面了,

8,假如你用‘单短路’来玩PID 的话,后期要开‘双短路’,切掉‘双短路’以后,切入你的模型,

9,即使是‘三短路 也只能玩到一定精度,高了都不行,这之后,你用你自己的模型去带‘中继箱’,用中继箱的温度去换那个‘加热体’的热容空缺,假如计算准确的条件下,一次就‘准确切入’了,所谓说模型,是这个模型,而不是PID,一次没有切入,要有手段修正,修正是高速的,比PID的效率高许多倍,直接就可以切到目标,俺是这个玩的好,才在行业里混住了,而不是玩PId,

10, 当然了,你PID玩的熟练,也是‘大爷’,因为许多家伙连PID 的积分都调不了,假如你随手会玩PID的,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可以每天有6000块,再多了就困难,因为再多的话,你就必须切入俺说的模型去,否则没戏,

11,你玩了俺上面说的东西,两次就可以准确’切入‘,就没有人敢跟你还价,你就可以给博导们作咨询,给航空领域做设计,他们都很乖的,并且非常富有,

哈哈,

顺便说一句,俺非常,非常喜欢你学习的态度,是属于多年都见不到的年轻人,努力下去,必有出息的,

网友(点评):
多谢99/8大侠的指点,我得好好琢磨一下。努力才有出路啊,另外自己也喜欢玩这类东西,何乐不为呢?

网友:
我也是机械,楼主这个跨的挺远的啊
数学建模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隔壁实验室是控制的,一般是一个小组来完成的

网友(点评):
我学机械的时候也有自动化的课,不过不是主要的。建模要很多人吗?

网友(点评):
这都是单人玩的项目,所谓一个小组,肯定就玩死了,这也就是教授都不会这个东西的原因,就是你依靠我,我依靠他,最终就大家都不玩,

网友(点评):
最少俩人,一个热动,一个双控。

网友(点评):
没必要俩人,这些东西从来都是我自己写,系统图我也自己画,只是到编程阶段再交他人完成,初期只能自己做,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网友(点评):
编程是双控,前面是热动。这不2人吗

网友(点评):
大虾,还是我说的那个概念,设计是设计,画图是画图,编程是编程,设计是智慧劳动,是用智力的,而其它是体力,

网友:
PID的参数可以试着设定一个值,跑一下,看到曲线之后就知道三个值分别调整的方向了。
另外,成品的温控器很多带有“自整定”功能,其实也是试着跑一下,然后自动调节参数。

感觉您说的这个数学模型,像是要自己推整个系统的方程了。如果是真要推这个东西的话,
个人觉得:被加热物体在x温度下、对y温度空气的散热功率,难在这个地方了。

网友(点评):
如果散热的功率和温度差是线性关系的话,推导出来还是不难,做几个测试,参数就出来了,最怕是非线性的关系,要做大量的测试,或者找出这个非线性方程了。

网友:
这种帖子我喜欢:lol

网友:
如果散热的功率和温度差是线性关系的话,推导出来还是不难,做几个测试,参数就出来了,最怕是非线性的关系,要做大量的测试,或者找出这个非线性方程了。
个人观点:
恒定加热功率,分别测试许多个功率点的内外温差,最终才能得到点图,到时候才能知道拟合出来是个什么样子的线吧?
如果这个很准确的话,可以得知加热过程中散失多少热量。有比热容数据的话,可得知△T需要的热量,得发热体在定功率下的加热时间。

我尝试做过小尺寸铝壳体的恒温,里面装电路板的。
如果内部有局部自身发热的恒温器件的话,感觉就麻烦许多,比如说LM399这样的自恒温基准器件。
曾经考虑过楼主所说的那种数学模型,一方面是自己水准欠,又感觉现有的PID方案够用,所以没有硬啃下去,觉得那事儿太大了。
双层铝壳,热稳定时间很长,就感觉只有PID自整定方便点了。

网友(点评):
我是假定散失的热量和温度成正比,温度高散热里大,通过给加热体一个恒定的功率,当温度恒定后,散失的热量就等于加热的热量了。我只测了一点,测了不同温度下的加热功率,基本是成线性的,也验证了我的假设。

网友:
                           讨论的真热闹哎,不过看的不太懂

网友:
看着好学术啊,完全没看懂。

网友(点评):
其实是很基本的东西,真没啥高深的。

网友:
学生进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想一个问题,这种控制,其核心问题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一切是围绕这个目标的,其展开、持续发生 ...
我是假定散失的热量和温度成正比,温度高散热里大,通过给加热体一个恒定的功率,当温度恒定后,散失的热量就等于加热的热量了。我只测了一点,测了不同温度下的加热功率,基本是成线性的,也验证了我的假设。
俺也是那么想的,恒功率稳定后就是平衡状态。
恭喜楼主啦!

俺当初想着散热功率跟空气流速有关系,空气流速度跟△T有关系,结果就越想事儿越大,并没有真正去测试一下。
改天我也试试去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发热盘就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室温稳定,可以说是恒定负载了,模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测的,如果风吹一下,气温降一点,模型就不准确了。所以还得找出散热功率跟室温、风速等负载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想一个问题,这种控制,其核心问题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一切是围绕这个目标的,其展开、持续发生 ...

根据99/8大侠的指点,我试着直接用数学模型进行控制(详细过程在附件中),最后的结果还比较满意。还想再请教99/8大侠,关于误差修正问题:
       现在我用的是开环,这样建立的平衡是非常脆弱的,稍微风吹草动,平衡就打破了。

      肯定要用到反馈修正,要修正的话,是不是要用到99/8大侠所说的那个“中继箱”?我的理解是这个“中继箱”是与加热体进行能量交换用的,当出现误差时,比如负载的变化,电源电压的变化造成的误差,用这个“中继箱”把这些误差平衡掉。

    我现在这个模型,第一次升温后,如果温度不够,还可以继续加热,把温度快速提上去;但如果温度高了,没有这个”中继箱“的话,只能等它自己慢慢降,不可能实现快速修正。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风吹太敏感,所以我做小壳恒温是套壳结构,您可以买贺氏的PT100裸片,响应速度非常快,非常好使。另外,“中继箱“,应该说的是一个用来做油热的中间油箱,控温且已知热容。缺多少焦耳热,投多少油。

网友(点评):
不明白楼主所说的开环,楼主明明已经用了PID了怎么还是开环呢

网友(点评):
上面的没用PID,你看输出曲线,那是根据数学模型直接推导出来的,PID不会输出这样的曲线的。

网友(点评):
之前用过一个电烙铁,温度上升非常快,并且不超调(就像上面的曲线),当时觉得纳闷,如果用PID的话,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有点恍然大悟,它应该也是通过建模,知道热量与温度的对应关系,才能做到这样精准的控制。

网友:
挺高深,看不太懂啊
个人觉得,热传递,主要就是接触、辐射、对流
这个里面有空气,有高温区域(比如加热设备),有低温区域(比如被加热件等),应该就会有对流
接触传导可能没有,但是辐射也会有一些吧

如果用传感器构成反馈,传感器的温度肯定和工件的温度会有一些差别吧
一般的模型,应该都是认为箱里的温度都是均匀的,温度大小就等于传感器得到的值
使用传感器的温度作为反馈来修正加热,保持恒温

炉内模型,是不是就是99-8大侠说的自己的数字模型
可以利用一个函数将传感器位置的温度,转换到被加热件上,实现精确控制?

网友(点评):
很简单的一个模型,类似电阻串个电容,没啥高深的。这个数学模型(就一条方程)是让你知道,加多少热,温度到多少,这样你就能实现快速,精准的控制。不像PID那样,一快,就超调、振荡;一慢,接近目标值遥遥无期。

网友:
"他们都很乖的,并且非常富有"....
呵呵

网友(点评):
就是银钱多,上来就是那句话,要多少钱无所谓,你给阿拉玩出来,给阿拉们讲清楚了,就可以,其它不必说,要银子就开口,哈哈,

网友(点评):
这是在扒别人的衣服喔。幸亏没说出具体人物,否则让人情何以堪。得找你挽回名誉损失。。。呵呵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没人会为这个认真的,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本来俺自己就不是什么‘专业人士’,替专业人士玩东西,人家也觉得不正宗,就算玩出来了,也属于嬉皮笑脸,没有一个家伙是正经的,为啥俺必须正经?憋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99/8大侠的指点,我试着直接用数学模型进行控制(详细过程在附件中),最后的结果还比较满意。还想再 ...

修正,就是修正这些系统误差,

必然系统环境导致的不确定性,你做一个自学习系统,有记忆的,运行几次以后,系统自己有一个‘修正系数’,你还可以人工‘再干预’,就准确了,

加中继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一次切入’,比如你到一个逼近值以后,再开PID,或者就过冲,或者长时间不到目标稳定,这时用一个‘目标中继箱’,把油温控制非常精确,因为这是静态的,可以准确控制,

再把这个‘精确’切入系统,替换下原来的油,当这个温度平衡以后,就是你的目标温度,其误差会被系统自动记录,进行下次修正,

好好玩吧,你会前途无量的,

我的甲方,都不会提这类问题,只要系统精度够了,就付银子,里面是啥,没有谁关心,

网友(点评):
看着实际的效果按自己的方程来跑,十分有意思。嗯,还得再玩玩。

网友:
看不懂,不过恭喜楼主还能静下来努力!

网友:
属于经典控制理论啊,学生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考试就考了这一类的,可惜我还没学好

网友:
PID的算法调试时最好是多看看位移函数,速度函数及加速度函数(曲线图),
三者关系为求导,再求导呵呵,看出感觉来就可以啦

网友:
数量、物理知识是关键呀,学习了

网友:
我一直搞不清楚什么是数学模型?
我先前一个公司有做烤箱,基本就是通过传感器反馈,进行闭环控制,但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时滞性,烤箱内部温度不均匀性,传感性的温度并非真正烤箱内部温度,很难快速精确达到想要的温度,误差很大,温度低了,产品内部有水分,高了,可能破坏产品,后来通过补偿,稍微好点,但老外客户会经常过来检查生产线,他们严格要求产品要求多少度,烤箱就要真实显示多少,因此不敢补偿太多,而且由于精度差,不良品一直很多。
我想问一下数学模型是公式,规律吗?是通过采集实验数据,推导方程,验证假设吗?比如推导出方程,然后直接开环,不反馈,求出目标值吗?
如何判定方程正确,是一次,还是二次,三次……函数呢?

网友(点评):
数学模型就是由物理定律推导出来的方程,通过实验测得方程中的未知量。最后控制还是要闭环的,我上面做的开环,只是做下测试,验证方程是否准确。

网友(点评):
时延是肯定有的,跟你安装传感器位置有关。温度不均的话,我见过的时效炉、回流焊,它们都是用风扇来吹,炉内温度就比较均匀了,不知道你的是怎样加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想一个问题,这种控制,其核心问题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一切是围绕这个目标的,其展开、持续发生 ...

大侠:
关于5.6.7点控制前后段不是很清晰:
   PID是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模型上去玩调节(目标值)??而pid调节关键在于在最短时间里(受配置元件的调节能力限制下)来整合实现.如过冲,则表示加速度调节失控;而楼主建立的数学模型的加热函数部分,这个是有已知模型部分的,清晰明确,而后面的散热量,觉得才是适配调节.这个部分的调节函数式,感觉应该是关系式的探索,先线性,后曲线,如果还不行....那就很辛苦啦.....根据现场实际随便配凑......
   这个是我关于控制的一个过程, 写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现在也还在学习控制,还没入行。但希望有个路线参考.像指导思想一样
请大侠帮忙修正下我的控制线路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
关于5.6.7点控制前后段不是很清晰:
   PID是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模型上去玩调节(目标值)??而p ...

回答你的问题,也佩服你的学习态度,

1,PID 是一个算法,即比例微分积分,是一个模式,你可以调节曲线,找反馈类型,实行你的目标,但过冲是无法避免的,有其类型决定了,楼主说的东西,实际与我玩的模型类似,但他还没玩到俺实用化的程度,即还在理论摸索阶段,就是建立自己的模型,对环境修正,变成自己的调节函数,形成曲线,再就是自学习,修正精度,这个路是正确的,

2,你学习控制,切记一定要学习基础理论,要非常熟悉,特别是数学,没有数学,就啥都没有,学习了理论以后,看一下控制论的书籍,找要点,再自己实际做控制系统,先玩小系统,逐步玩大系统,

3,因为你现在没有控制的概念,先甭着急,学一年,明年再说这些,你就跟得上讨论了,

网友:
套用一个现在网络上面流行的词:不明觉厉。呵呵

网友:
您那张曲线图是matlap里面的吗?怎么得到的?还是触摸屏?

网友(点评):
触摸屏的,实时温度曲线。

网友(2014-04-03):
不知所云

网友:
虽然很困难仍然早学习

网友:
好贴啊,值得一看啊啊!!感谢,lol

网友:
来凑热闹了

网友(2014-06-02):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想一个问题,这种控制,其核心问题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一切是围绕这个目标的,其展开、持续发生 ...

998为何您懂得如此之多,让人羡慕嫉妒啊!!!

网友:
控制方法值得研究下

网友:
好帖子,从机械变电气,从电气变机械,总是能变出灿烂的火花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2014-12-14):
记录下,吧、以后备用

网友(2015-09-21):
方式很好,学习了

网友:
数学模型的作用就在于可以让你通透地理解一个物理过程,了解它的变化趋势。

网友(2015-11-07):
终于知道,为什么998在hoot365的凸轮贴里,说了那么多的“修正”,这个于 998 大侠的 阅历,经历,经验,见识有千丝万绿的关系,非常能理解998大大说的,理论就是理论 于实际世界都是有误差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公司的老外先通过理论设计,模拟,生产零件,组装,做模型机,测试,各种折腾,记录,分析各种结果后,在去一次修正,重测试,再修正,直到得到满意的结果为止。看来这个东西,不只使用于机械系统,看来是实用于普遍的所有领域哇。我也是学机械的,自动控制在大学和楼主学的应该一样,比较粗,后来工作也没有做这块,但是,看着各楼帖子基本上都能理解,在说啥,呵呵!多了解多学习没错。。。保持着一颗学习的心是那么的有用!特别羡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去解决分析问题的人。有感而发,说的有点多。

网友(2021-08-01):
经典控制理论

网友:
书到用时,方很少

网友(2022-03-25):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