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的最大有效拉力,请教

楼主(2013-10-24):
图1(左边的那个图)为减速带传动,图2(右边的那个图)为增速带传动。传动装置中带轮基准直d1=d4,d2=d3。带轮材料相同,传动中心距、带的材质、型号、及张紧力均相同,两传动装置分别以带轮1、带轮3为主动轮,转速都为n。

试分析哪个装置传递的最大有效拉力大?为什么?

麻烦会的大哥大姐们给我说说,谢谢了!

网友:
看线速度,3,4是1,2的d3/d4倍。自然3.4所要提供的转矩就大。这是很明显的。

网友A:
如果计算带的有效张力,3.4的皮带张力大。
但要论装置传递的扭矩,是1.2大,想想变速车上坡的时候,链轮调节就可知。再则,动力机功率是一定的,所以速度越大,传递的力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计算带的有效张力,3.4的皮带张力大。
但要论装置传递的扭矩,是1.2大,想想变速车上坡的时候,链轮调 ...

嗯,公式比我们教材上的解释还要精确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