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运动系统精度讨论

楼主(2013-10-24):
1.直线运动主要分滚动和滑动

在非标设备中主要应用滚动

滚动系统主要分成:
                            1.直线导轨
                            2.直线轴承

驱动部分主要分为:
                             1.同步带
                             2.齿轮齿条
                             3.滚珠丝杠
                             4.梯形丝杠
                             5.气缸

现在希望大家一起研究: 每种在1m和500mm两个范围的运行精度 和驱动精度

网友:
1--500精度太大了吧

网友:
楼主意思应该是说,运动行程为1米和500mm时,他们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可是这个精度是指什么精度呢?直线位移?直线度?平行度?

网友(点评):
呵呵,以前想了解这个的,不过想想不好测啊

网友:
问题表述不清晰。

直线驱动结构的两个主要精度是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这个除了和机构有关系外,还和供应商有很大关系,

按之前的经验,大致如下:

1.同步带:0.02
2.滚珠丝杠:0.005-0.01
3.梯形丝杠:0.10
4.齿轮齿条:没精度
5.汽缸:0.01(限位刚性没问题的话)

我做的是半导体设备,按定位要求选用: 滚珠丝杠--同步带--梯形丝杠--齿轮齿条;两个位置的话用汽缸

网友(点评):
这个气缸可以做到这种精度吗?

网友:
看起来有深度呀

网友:
先说直线轴承部分吧,1m的行程下,
1.硬轨刮研之后精度很高的,刚度也高,但就是摩擦力大,运动速度慢,直线度可以达到5u以下,
  但低速的时候可能会有爬行,安装要求高;
2.直线轴承,摩擦力非常小,刚度小,精度低,但是价格便宜,精度一般般;
3.直线导轨,刚度比硬轨小,摩擦力比直线轴承大,运动速度快,直线度0.01以下,也可以定制精度高的,
  参考以下NSK、THK、HIWIN 等的手册就知道了。

直线传动部分吧
5#基本都说到了,丝杠可以配伺服实现半闭环,配光栅尺可以实现全闭环,
一般伺服都有光栅接口的,不过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咋样。
光栅尺一般有5u,1u,0.5u的,但一般都是四分频得到的,再高精度的去看看海德汉的手册

安装的好坏对精度影响也很大,具体精度的选择,要看楼主要做什么吧
自己知道的就这些,有不对地方,还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呵呵,了解了,真的是好基友啊

网友:
滚珠丝杠与直线导轨配套使用

网友(2014-01-09):
研磨的滚珠丝杠与直线导轨配套使用的精度应该比较高

楼主(2014-05-04):
恩是的
有没有  对   桁架机器人 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