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圆地方展开后怎样标注?

楼主(2013-10-24):
地是410x470,他圆%%C210,两者垂直距离74,用sw画展开,没有办法标注,要怎样标注才能用于生产中,304厚度为4,求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面都是用CAD放样的,我以前同事现在在钣金厂,主要还是用CAD放样,复杂的才用3维辅助放样

网友:
切削手册上有

网友A:
下个 金林展开软件  直接打印 就好 了

网友B:
这个SW上面有折弯线的标注,不过我没看很明白
于是就导出CAD格式的,然后自己标注了一些折弯三角形的尺寸
或者用坐标的方式标注折弯线两点的位置尺寸

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有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W上面有折弯线的标注,不过我没看很明白
于是就导出CAD格式的,然后自己标注了一些折弯三角形的尺寸
...

谢了,sw可不可以直接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sw可不可以直接标注。

在K值不是0和1的这种情况下,折弯会在展开状态时显示折弯线,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标注折弯线,即使在3D状态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sw可不可以直接标注。

刚试了下,好像还真是无法标注折弯线,
我想了个办法,就是在展开的情况下,选择表面,右键选择绘制草图
利用转换实体引用的方法,把展开后的轮廓和折弯线引用到这个草图中,
然后用添加删除几何关系命令,删除所有的引用约束,
然后点击完全定义草图,确定,它就自己标注了尺寸
其实这样和在工程图中标注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试了下,好像还真是无法标注折弯线,
我想了个办法,就是在展开的情况下,选择表面,右键选择绘制草图 ...

太感谢了。

网友(2016-05-29):
引用 网友A:
下个 金林展开软件  直接打印 就好 了

大侠有金林展开软件吗?有的话麻烦发个。。。QQ:408338046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