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山特的精镗头调过了,调不回来了,求教啊

楼主(2013-10-24):
班长说要几千块报废了,可能要负担百分之四十愁死了啊!!!!

网友:
报废的话就拆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心情复杂,第一不知道怎么弄回去心里闷的慌,第二要负担银子心疼死了

网友:
扯淡吧,就算有问题了也是找山特供应商来修,还轮不到他说报废。

网友(点评):
难为情啊,电话打了,人家说这个厂子还有货款没结清,不敢找了啊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山特的样

网友A:
是精镗单元吗?要是那是毁了。那东西是靠里面的两片金属变形来控制精度的,有调节限度,调出的距离不能超过扳手尾部小方块的宽度,超过金属片就断了。调的时候你可以用方块那头来量下刀片座下面伸出细脖子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可以调0.01啊,应该是精镗头吧,我这厂是粗镗刀干精活,对刀仪上把半径调的差不多,稍微偏大点,试加工后看大多少,再拿到对刀仪上,用油石修刀片,0.02以内都是这样干的啊,不过麻烦。刚好这把闲着有点小,就拧过了

网友(点评):
精镗单元是一个半截拇指大小的小机构,用三颗螺钉锁在刀体上。精镗头是刀体使用可调滑块或刀夹之类的结构,到极限就调不动了,可以往回调但可能有反向间隙,能把它调坏力气也够大的了。

网友(点评):
绝对没有多大的劲,就是把那个键从键槽里拉出来了,现在对不齐就拧不进去,就说报废,我不爽啊

网友(点评):
里面断了,怎么拧的回去。

网友(点评):
哦,你说的金属片,和扳手尾部的小方块是啥,我还不是太清楚,明天弄开看看,闷得很

网友:
拆了,死马当活马医,医不好反正也是死马。

网友(点评):
我要当家也这么干,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啊,估计还是让我负担一半最省事吧

网友:
我们八十万的,一副刀,废了就废了
没人说,因为开这台床子的人,一个月两千块

网友(点评):
我们不一样啊,要是一个刀片在加工时破了飞跑了,都要在铁削里找到才能以旧换新,实在找不到,还得有书面的东西,班长签字,才能拿新的啊,有时候都找半天,反正时间不珍贵啊!!!!

网友(点评):
我们不缺钱,但是,就缺上班时间干不出活

网友:
那,,扣到退休都未扣完喔

楼主:
现在怎么才能把它按回去啊,只要弄回去就好交代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精镗单元吗?要是那是毁了。那东西是靠里面的两片金属变形来控制精度的,有调节限度,调出的距离不能超过 ...

现在怎么把它宁进去啊,精度可以不考虑啊

网友:
       无经验者最好别拆,搪刀属说精密结构件。我一月接收这类搪刀维修20多,很多都是一点小问题的事,正因为用户自己试图拆修,最后反而弄坏了得不偿失。建议询求有经验的商家给你修一修。

网友(点评):
你在东莞??太远了吧

网友(点评):
难道你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