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能不能侧面磨?

楼主(2013-10-24):
依稀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磨刀时候,看着圆圆的砂轮不知从何下手,我就贴着侧面磨刀。老师看见了骂了我一顿:“砂轮不能侧面磨!”从此以后我没用过侧面磨砂轮。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个磨刀的视频,里面精磨时候都是用砂轮的侧面磨的。我去网上查了查,发现砂轮侧面磨貌似会坏,飞出来能打穿人!不过有的人说砂轮侧面磨起来平整。砂轮到底能不能侧面磨呢?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我。

楼主:
这个是不是侧面磨砂轮啊?

网友:
我在车间看到很多工人师傅有时精磨的时候都是采用的是侧面,不知道是不是很规范!

网友:
只要能把刀抓的稳精磨不要紧,保证刀是一条线

网友:
侧面磨好掌握,磨刀工和我说的,这也是事故原因。。。

网友:
可以侧面磨

网友:
一般刚玉砂轮和碳化硅砂轮是以粘土为结合剂的,粘土的粘结强度不是很高,和树脂结合剂粘结强度差距很大。

以常用片形砂轮来说明,

径向受力,有足够的厚度支撑,且是正压力形态,可以承受高的工作(研磨)压力;

轴向受力,缺少足够的厚度支撑,且是悬臂受力形态,因此,只能承受很低的工作(研磨)压力;

当径向受力过大,砂轮照样会碎裂;而轴向受力很轻微时,砂轮可以承受住工作(研磨)压力而达到研磨的目的。

网友(点评):
学校砂轮是绿色碳化硅结构的平型砂轮钢材应该是合金钢。反正就是焊接在铸铁上面的,刀片应该有手指甲盖这么大,厚度5左右,一直是用来切屑45钢。砂轮厚度五十,直径%%c300不知道能不能侧磨,用多大力气磨。

网友(点评):
不能理解阁下在表达什么。

网友(点评):
liaoyao大侠回复很到位啊

网友:
温柔点没事

网友:
可以侧磨,但是要注意力度。因为侧面自励性差,磨一段时间会感觉磨不动,也就是有“发啃”的感觉,这时候就要停下来重新修整砂轮,否则会导致砂轮破裂。
推荐用砂轮外圆磨是因为外圆的线速度最高,磨起来快。
LIAOYAO大侠说的很对,外圆磨更安全。

网友(点评):
想要有一把好的车刀一定要用侧面精磨么感觉精磨实在太危险了?如果夹在台虎钳上面用油石和锉刀磨能不能行?

网友(点评):
有一种密度很细的带油光的砂轮,精磨最好了。实际操作中我们常用的砂轮可以满足刃磨要求的。

网友(点评):
记住,要想在磨刀时不崩刃,就一定不能侧磨。

网友(点评):
盆碗型砂轮的研磨面就是一个环形平面,为啥非得就是用片形砂轮。

网友A:
有些刃,精磨时就用侧面喔。磨后再油石研一下,切削时寿命更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刃,精磨时就用侧面喔。磨后再油石研一下,切削时寿命更长。。。呵呵

学习了,还是小心点好啊啊

网友:
安全教育告诉我,磨刀时人站在砂轮的侧面:P

网友:
干事不要被条条框框束缚,不要使劲可以的

网友:
我粗磨用侧面,那样快!

网友(点评):
你是想自杀?还是想害死别人?

网友:
懂得怎么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一定要按照规范,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侧面磨削在很多正规公司都是被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