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的表面处理,要求达到镜面效果

楼主(2013-10-24):
求助:最近客户给了几个铝件,要求有一个面要达到镜面效果,我们试用了抛光后镀铬,结果达不到要求。

请教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下,或者提供一下相关的供应商,谢谢了。

我在西安。

网友:
镜面效果到什么程度啊,铣一刀就光光的了。

楼主:
根本就不是铣出来的,没有刀痕,绝对有做表面处理

网友:
抛光后镀装饰铬是可以达到镜面的。

网友:
镀装饰铬,不要镀硬铬,镀了厚厚的一层之后,再抛光一下,可以照镜子了吧。

网友:
是不是有加工精度?Ra小于0.8自然就是镜面了

楼主:
针对铝件抛光,现在有一种化学抛光,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

网友:
用金刚石刀具加工铝件可以达到镜面效果

网友:
什么形状的工件?化学抛光很麻烦的,抛光剂+62%硝酸,要加热到合适的温度,浸泡时间也有要求,量大还好办,量少嘛,你买抛光粉回去自己试试。

网友:
市场上有很多卖镜面铝的,你可以去了解下镜面铝的制作流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铝件镀装饰铬不行的,我们试过了,还是要考虑化学抛光了

网友A:
电镀可以达到镜面效果,LED灯泡的反光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可以达到镜面效果,LED灯泡的反光底板

能否提供一下供应商呢?LED灯泡的反光底板是铝材料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