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桩机取土器 ,请教高手

楼主(2013-10-24):
  最近在做打桩机的取土器 ,可是对于取土的机构一直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如何在打桩机打下去的时候把土取出来?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能不能看看钻头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看钻头的结构

具体的设计都还没出来  就是现在先想机构。。你有一些这样的资料么  能给我点不

网友B:
类似 钻桩 机的机构,不行否,大钢管在外,内部搞个钻头形物体,然后钻头旋转,把土拼命往上推着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 钻桩 机的机构,不行否,大钢管在外,内部搞个钻头形物体,然后钻头旋转,把土拼命往上推着排。

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机子遍地都是  大一点的工地 尚在做桩基础  也就是打桩的时候有时遇到压力过大 就需要引孔机   叫静压桩引孔机 这机器有专门的生产厂家 建议去请教做静压桩施工的的

网友:
建议楼主去工地看看吧,不知道楼主想做的事哪种桩机?是螺旋桩机,柴油锤(电锤)桩机还是冲击钻之类的。长螺旋的是靠螺旋作用把土取出的。锤类是靠冲击力把土挤向四周的没有取土的说法。冲击钻之类的是建一个泥浆池,里面是水泥还是什么的混合物,工作时将泥浆注入桩坑使土石悬浮在泥浆中,用泵抽入泥浆池中沉淀,完成取土。这是以前见过的楼主请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去工地看看吧,纸上谈兵无用

网友:
洛阳铲。。。这个肯定行

网友(点评):
对 盗墓神器 考古神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