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尼龙加工问题,探讨

楼主(2013-10-24):
超硬尼龙棒,进口料,切屑呈粉末状。车削外径23厚度3毫米垫片,中间有孔8毫米,要求垫片平面度0.05以内(目标值0.02)。两个面与中间孔的垂直度0.05以内。孔口倒角C0.3。全自动车加工,现在切下来割断面的平面度超差。东西又太薄太软,追加工也不行,大家看看有办法没?

网友:
干嘛非要要车出垫片来呢?软的应该锯吧?工件不动刀具飞快。

网友:
为何加工,直接注塑出来不行吗

网友A:
不明白平面度的意义。做垫片压紧之后不会自动补偿吗?(因为不是非常硬),平行度还说的过去。

网友:
神工艺。

网友(点评):
同意!标准的见圆就车。工艺问题。

网友B:
买板料,CNC.

网友C:
割刀主切削刃磨成斜的,以保证切断面的粗糙度和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割刀主切削刃磨成斜的,以保证切断面的粗糙度和平行度。

没用。料硬,切削发热,表面质量就差了。

网友(点评):
没试过,割刀磨斜一些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板料,CNC.

此材料只有棒没有板。1.5千克重一根就是30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平面度的意义。做垫片压紧之后不会自动补偿吗?(因为不是非常硬),平行度还说的过去。

双平面都要压紧的。平面度不好影院精度,要求不得不高。

网友:
 高温加工?

网友D:
楼主说的是MC尼龙吧,被称为塑钢的家伙。你这玩意不应该软的啊,国内我记得是只有棒料的。
你的这个直接车出来,由于采用了速控车,那么高的平面度,你的车床能自动进料么?可以的话就伸出来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MC尼龙吧,被称为塑钢的家伙。你这玩意不应该软的啊,国内我记得是只有棒料的。
你的这个直接车 ...

带背轴的自动数车派不上用处。太薄,背轴没法夹,一夹就变形。

网友:
这种材料很贵吧

网友:
不懂,学习来了。

网友:
刀具选择很重要,要高平面度必须加工阶段要有高的限速的。但是高速的后果就是热变形,所以对刀具的角度以及材料要求自然就高了而且对于工件的加工过程中的冷却也有很高的要求。切刀想要保证0.02的平面度不现实。能否你工件的其他尺寸要求给出来方便大家给出合适的加工工艺

网友E:
先做槽,然后钻孔下料。做槽时用槽刀走两刀,不要用切断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做槽,然后钻孔下料。做槽时用槽刀走两刀,不要用切断刀。

你这样做的话垂直度0.05如何保证,成品率是多少。而且楼主还没说内孔公差要求孔与外圆同轴度是否有要求。

网友:
用磨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做的话垂直度0.05如何保证,成品率是多少。而且楼主还没说内孔公差要求孔与外圆同轴度是否有要求。 ...

好吧,我说详细点,先做槽,然后钻孔,最后镗孔,然后内孔反面倒角时下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说详细点,先做槽,然后钻孔,最后镗孔,然后内孔反面倒角时下料。

我懂楼上的意思了。孔是8,槽切到10然后用歪头镗刀把工件带倒角切下。可问题是高速切削有热变形。这个问题很麻烦的。影响平面度。切屑是粉末状,用液冷的话切屑进入过滤器会堵塞。后续处理就讨厌了,而且即使这样处理尺寸批量加工不稳定。气冷切屑满天飞,对于内孔只有5微米公差的工件尺寸有影响。不冷却,热变形受不了,烦啊……

网友:
有难度,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
不明白这么高的形位误差要求,材料为什么用尼龙。看来是设计没考虑加工

网友G:
对于内孔只有5微米公差?这个车床能做么?

网友H:
切削时加氮气。或者先急冻,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内孔只有5微米公差?这个车床能做么?

小十倍都没问题。机床X轴最少移动单位为万分之一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切削时加氮气。或者先急冻,在加工

裂了。呵呵,不耐低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平面都要压紧的。平面度不好影院精度,要求不得不高。

用锯片铣行不行?

网友:
有牌号吗?是不是其他材料吧

网友:
铣床切片刀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懂楼上的意思了。孔是8,槽切到10然后用歪头镗刀把工件带倒角切下。可问题是高速切削有热变形。这个问题 ...

在前面就问了你其他尺寸要求,以后麻烦提问的时候说清楚些免得让人进入误区。你这个我想还是必须配合内胀轴这类的专用工装才能保证你图纸所要求的尺寸精度或者需要更高精度刚性更好的高速机床、并且刀具至少得选择pcd刀具、也刀具设计需合理。

网友:
以前切过0.10MM的尼龙垫子,我们用的是医院用的手术刀,切得很好。没有做过你说的那超硬的尼龙的。看看有没有帮助对你

网友I:
真的不懂超硬尼龙不过我知道尼龙和四氟材料切片专业的是无削切削刀刃是菜刀形状的不过更锋利 也就是真正的割下来的不浪费材料 切片摞起来还是棒料的长度.能不能对付你的超硬尼龙不敢说 仅供参考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学习

网友:
试试金刚石刀具,普通道具那个温度吃不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的不懂超硬尼龙不过我知道尼龙和四氟材料切片专业的是无削切削刀刃是菜刀形状的不过更锋利 也就是真正的割 ...

加标点符号我会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