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160吨粉末压制液压机,手动查看和配电柜显示不一致

楼主(2013-10-25):
公司160吨粉末压制液压机,手动查看系统压力加减压都正常,配电柜上显示却没有那么准确,保压的时候另有10升泵进行补压,就是主泵压力达不到临界点,小泵不会进行补压,现在的问题是系统压力表显示20个压,配电柜上只有11.8。油温有52,已经加了循环水冷却系统。

求老师傅来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压力传感器换的是新的,只运行了3次就不行了

网友:
你接一个校准过的压力表测一下压力,判断是否电路或压力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换传感器能运行,说明整个系统液压部分是没问题的。传感器动作几次就坏了,是不是传感的输入电源的电压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