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氢化丁晴橡胶和氟橡胶O型圈的高温气密封性能问题

楼主(2013-10-25):
工作环境:无酸无碱,有普通润滑机油,不浸泡。摄氏60---80度之间,气压变动大,最高25Mpa左右,动密封,O圈外径18,O圈断面直径2.0左右,多道密封。不考虑价钱的问题,HNBR和氟橡胶O圈,哪个性能好?

若连带考虑成本问题,哪个更适合?

准备装机,紧急求助。

网友:
轴向运动还是周向运动?频率或者速度又多少?
另外,HNBR和FKM大侠要比较,也得说个硬度吧。

网友A:
这种工作环境下HNBR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作环境下HNBR就足够了

学习了,看过路过的可以。。。

网友:
同意三楼观点,氟橡胶价格太高,主要用于高温场合,60-80摄氏度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相对于材质,可能硬度更加关键。。25MPa的气压是很高的压力,注意安全防护。
另外问一句,是空气吗?

网友(点评):
高压差下需要首先注意挤压间隙。压差越大,间隙当越小。

网友:
搞什么东东,气压这么高?
一般认为氟橡胶中的某些牌号,气密封性能较好

楼主(2013-12-18):
谢谢各位,尤其要谢谢zerowing 的指点,还有不舍的提醒。这个是微行程小气锤部件上的活塞密封。工艺设计不足所以会产生惯性上的高压,后来改进了设计,在惯性行程尾段加一降压腔,最高气压就降低到15Mpa,安全多了。

网友:
还是用氟橡胶吧,但是我个人感觉o型圈封油性不是很好,建议用骨架油封,但是有高压的顾虑,还是要谨慎。

网友:
就是。丁腈胶就够了,氟胶有点大材小用客服

网友B:
25MPA....太危险。。。。好像高压气筒上的。

楼主(2014-04-14):
引用 网友B:
25MPA....太危险。。。。好像高压气筒上的。

呵呵,前一阵没辙时还真接触到高压气筒,某位朋友谈到有这种东西,我很感兴趣,就跟他们去看了。它设计比较巧妙,不过我还是用不了。它的往复运动是比较缓慢的,而且不考虑很多高温,打几十下可以停下等待散热降温。我的机器往复速度还要高不少,并且不能停下,不然一天做不出一件产品,喝西北风了。

网友(2022-03-31):
俩涨涨见识

网友:
高压用HNBR,对回弹要求高了,可以考虑氟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