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1/4"-12UN

楼主(2013-10-25):
图纸上标着2-1/4"-12UN的内罗纹 ,谁可以告诉我螺距和具体尺寸吗?这个我真不知道 。

LIAOYAO -1 连续重复发帖

网友:
这是美标螺纹,意思是  公称直径1/4英寸,每英寸牙数为12

网友A:
英制螺纹:2个,螺纹1/4英寸,螺距每英寸12牙,螺纹采用UN规格要求。
UN规格详见:http://wenku.baidu.com/view/931e052158fb770bf78a5550.html

网友(点评):
大侠,2-1/4“表示 2.25寸。

网友(点评):
2 1/4"表示2.25英寸,中间有短线表示数量。

网友(点评):
1/4英寸螺纹,螺距可能是12牙吗?

网友(点评):
回P大,1/4寸的螺纹,标准螺距是20、28牙。

网友(点评):
你没错,只不过记错了形式。 2 1/4“表示2.25寸的正确写法是 2+空格+上下版式的1/4+”。 当写成横版时,就要加“-”。所以,你并没错,只是不了解老外的书写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制螺纹:2个,螺纹1/4英寸,螺距每英寸12牙,螺纹采用UN规格要求。
UN规格详见:http://wenku.baidu.com ...

多看看标准。

P.S. 鹰大,为啥RAR和PDF文件都不能发了?

网友(点评):
好的,你对了。我认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