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机与链轮直接相连,有何好办法

楼主(2013-10-25):
求助呀,现在想要用电机与链轮直接相连,但苦于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连接的方法。各位大侠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电机轴的直径是8mm,链轮孔的直径是12mm

网友:
首先,很多朋友说机械活儿没前途。我发现的关键问题,大家还是不能把自己的优势“用好价钱”卖出去。
怎么卖?组织好语言,是最基本的。这不需要懂古文,用最简单明了而且最白最白的白话,让对方很轻松地理解你想说什么。
(嘿嘿,我20岁前不会说汉语,更别说古文了。)

你这事,不就是“马达轴细,链轮孔大,怎么办?”的事情吗?

打肿马达轴是不可能了。加个衔接套子,又担心寿命强度。
那就先把链轮孔使劲扣大,再把套子焊在上面呢?台阶外径小的话,把整个台阶都扣掉,现做台阶焊上去呢。

网友(点评):
楼主正解。不过买的标准链轮轴孔一般很小的,都是拿回来自己再加工孔的呀!

网友(点评):
加个阶梯套不至于有寿命问题吧。8mm的电机轴也不会有多大扭矩

网友(点评):
我是担心以后拆的时候,就那个套子滑出来掉进设备里边就讨厌了。零件数量少点,维护也方便。

网友(点评):
买套1比4的,大轮小孔的很难找。我就干脆买链轮盘,自己加上去台阶。

网友:
加个轴套就好了,有时联轴器两边的两个轴径相差很大,也可以在轴径小的那个加个轴套。
但是电机上装链轮,转速很高吧?
电机减速比很小的

网友:
我们都叫链轮毂的东西,,,,都是螺丝搞上去或者焊接。

网友:
直径8mm的电机轴貌似3x3的键,而直径12mm的链轮理论4x4的键。方法一:首先加工一个内径8mm,外径12mm的轴套,然后线切割一个槽,把4x4的键线切割成一个“凸”的形状;方法二:把链轮孔车大一些,过盈配合一个轴,焊好重新加工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