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matica] 管材计算软件

楼主(2013-10-25):
各种管材的计算,自动生成。

网友A:
可以计算惯性矩吗,可不可以加若干个力,计算所受弯矩,剪力

网友B:
这个搞管道的单位都要用的,呵呵,不过你的里面没数据,要自己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拿走了

: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计算惯性矩吗,可不可以加若干个力,计算所受弯矩,剪力

在加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搞管道的单位都要用的,呵呵,不过你的里面没数据,要自己填。

可以根据你选用的不同填写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