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小调查:采购从来没接触过的产品会通过哪些渠道找

楼主(2013-10-25):
做个小调查:
采购从来没接触过的产品,又比较贵,对公司比较重要的,比如机床啊,办公室装修啊,网路服务啊之类的。
一般会从哪些渠道去找这些产品?

网友:
没有自己渠道的话,只能货比三家,买中间的吧。

网友:
直接联系生产厂家 越过中间人 算不算一个方法?

网友A:
网上一搜,不要看百度推广的,多找几家报方案,比如,机床人家会给你讲配置,精度,哪些厂家在用,然后你就拿这些问下一家,再下一家。不过很好奇,机床这类东西,一个采购搞定,而不是技术部来做前期考察,选型。

网友:
大公司会通过自己的中间商,技术人员提需求,产品型号,图纸,采购部通过三家中间商比价,采购最低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搜,不要看百度推广的,多找几家报方案,比如,机床人家会给你讲配置,精度,哪些厂家在用,然后你就 ...

我说的不够详细吧,这种事情肯定需要全公司管理层的参与的,甚至老板亲自做。
我只想问问大家第一想到的寻找渠道,问熟人是一种,网上搜也是一种,去产业集中区看看也算一种。
不过大多数人应该从网上搜开始吧,最多的是百度吗?

网友B:
    啊,今天有空,来发个言。刚干采购没多长时间,但遇到不少你说的情况。不是新成立的公司采购都有渠道的,有自己的供应商库,没有三家,一家也是有的。如果实在没有也要看是本地采购还是外地采购,像装修什么的还有家具啊,本地的厂商就可以。我就采购过家具,本地的家具商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代理广东家具。我们有固定的供应商,如果没有,去家具城找就是了,他们在家具城都有店。
     像外地的,比如我买仪器,我们这个小城市肯定没有生产商,最多是代理商,但金额大的话,一定要买生产厂家的。按我们副总的意思是,你买这个东西肯定首先要了解它啊,你要知道这类仪器的国际品牌都有哪些,国内品牌都有哪些,在信息网啦,标准分享网啦多找找。申购部门既然申购这个东西,肯定对它也是有一定了解的,他肯定也知道知名品牌有哪些,价位大概是多少,所以也可以咨询申购部门的意见。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即便你找到了供应商,但对供应商的考察是一个问题,你怎么确定他靠不靠谱,是不是骗子公司。如果拿不准还是选大品牌,去它的官网上找联系方式,或是他的官方代理。有一个问题是,生产厂商给使用方的价格比给代理商的要贵,但我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生产厂家都这样。
       在一个就是可以问问熟人啊,问问自己的其他供应商,比如问问做工装的认不认识做棉被的厂家。
       干采购满打满算半年,还是刚毕业,忐忑着斗胆说点自己经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今天有空,来发个言。刚干采购没多长时间,但遇到不少你说的情况。不是新成立的公司采购都有渠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