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C步进电机型号怎么选

楼主(2013-10-25):
请教各位社友:我有一台广数928TC的6150的车床,现在Z轴的步进电机坏了,需要更换,可是原来电机上面的标签没了,不知道配什么型号的电机,请各位社友推荐一下厂家和型号,谢谢!原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是DY3A---28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唉!急用啊!!!!!!!!!!!!!!!!!!谢谢各位大侠了!我问过广数厂家,他们只卖电机,不提供电机型号!

网友(2014-01-08):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唉!急用啊!!!!!!!!!!!!!!!!!!谢谢各位大侠了!我问过广数厂家,他们只卖 ...

你就说要买他们的电机,给出驱动器型号他就会给你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