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 第二期!

楼主(2013-10-25):
看图说话    呵呵!
   俺要下去干活了 , 老板要准备购置二手机械加工设备, 我要清理下场地!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大家给俺指正!
当然 个有个的风格   , 你说你的  轻点拍我! 图里忘记标孔位置度了   全部位置度为8丝 !

网友A:
干啥用的?不知道用途,如何设计产品?

网友B:
说什么,都不知道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啥用的?不知道用途,如何设计产品?

:shutup:   那我再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什么,都不知道干啥

  看看图 标注问题

网友:
问问直径5、8的阶梯孔装啥的?轴承?销钉?

网友(点评):
什么也不装 定位的 有个台阶轴 我觉得好定位.

网友:
1.缺尺寸2.既然左右两侧中心对称,个人不建议如图所示标注定位尺寸的风格3.图上12这个尺寸建议标在俯视图上,更直观一些:lol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孔的精度给的太高了吧,没什么用。粗糙度、公差降一级。那个104应该给个公差

网友(点评):
呵呵 没什么用吧 !

网友:
242长度上,深6的孔,垂直度要求是3丝。不光是这一点,我感觉整个都要求太高了,这是零件是做什么的?

楼主:
 不高吧 一般加工中心都敢做的!
  俺们公司自己搞来玩的  呵呵!

网友:
马达座的孔呢 9 ~: ^# V  P4 K; i3 T
另 我的 直线轴承孔是不标公差的,直径+0.2 方便装配

网友(点评):
细心啊 马达座的孔我想到时候配作!

网友(点评):
配做神马的 可以有。就2小孔啊

网友:
跟别人学一下标注什么的也挺好的

网友:
看图 说什么呢

网友(点评):
想说什么 说什么 你想到的

网友:
你这公差都是怎么选的啊

网友(点评):
选型手册

网友:
104,92,12组成了一个封闭环。。。这个12是不是可以不用标注的?

网友:
能做,厚度要求不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