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缸由同步缸同步,出现有杆腔保压油缸向外伸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25):
情况描述如下:
系统有同步缸同步四个油缸,其中有两只油缸在有杆腔通油保压一段时间后,活塞杆向外缓慢伸出。切通过换向后保持在伸出位,无法缩回去。开始判断是油缸内泄造成,后将不伸的缸对调后,对调的缸出现同样问题向外伸出。说明向外伸出油缸的管路比不伸的长。原理图如下:
各位大虾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缸也换过了,阀也拆下来清洗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这是两位四通阀,真看不出来你的缸怎么保压的。如果有杆腔一直通着高压,活塞杆怎么可能伸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看了几遍没看懂楼主问的什么意思。使用同步油缸的时候考虑到不同缸的内泄不一样,长时间动作会影响同步,建议在同步油缸出口加阀消除。

楼主:
是的就是一直通着高压靠蓄能器保压

楼主:
三楼说的有道理,我将不通路上缸无杆腔拆开都有不通情况的内泄。但有个情况就是它伸出来后就缩不回来了,这个不理解为什么。四个缸都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内漏,但就只要一支缸向外伸。当将这缸换到别的油路上它就不伸了,换过来的缸就出现伸出的现象。

网友:
你的系统设计就是这样的,设计不合理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详细啊,上原理图吧

网友:
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把单向阀拆开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