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密封件是山形圈么

楼主(2013-10-25):
这个是山形圈么,标准号是多少啊,我看结构跟山形圈还不太一样。还有这个鼓型圈标准号多少,都是煤矿用液压支柱里面的密封件。谢谢指导。

网友A:
这是大缸里面的鼓形圈,聚氨酯的,绿色的,我这里有一个大的,这东西国内现在可以做,比进口的寿命差点,能用

你找一个煤矿机械厂的内部手册,那上面有全系列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缸里面的鼓形圈,聚氨酯的,绿色的,我这里有一个大的,这东西国内现在可以做,比进口的寿命差点,能 ...

大侠,第二个是鼓型圈吧,第一个呢?第一个神似山形圈,形不似山形圈,材料类似汽车轮胎外胎;第二个是黄色透明的,不知道什么材料的。这个只有内部标准有么,网上查不到。

网友(点评):
你的做机械维修的干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第二个是鼓型圈吧,第一个呢?第一个神似山形圈,形不似山形圈,材料类似汽车轮胎外胎;第二个是黄 ...

液压支架的大缸密封圈,聚氨酯的那种鼓型圈,两端面是有一个台阶,用于安装聚甲醛的环,没错的,

大虾,你还是趁早去找个煤机厂的内部手册,否则,乱摸哪里有个准啊,这些东西靠猜是不解决问题的,

网友(点评):
大侠,大侠,我是小虾,很多东西都不懂。 是该找个内部手册了,这些东西和常规的密封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第二个是鼓型圈吧,第一个呢?第一个神似山形圈,形不似山形圈,材料类似汽车轮胎外胎;第二个是黄 ...

说过几次了,你赶紧去找你要的那个手册,常规资料上没有这个东西,我给那些厂子做过鼓型圈模具,我了解这些,你在这里蘑菇,没有效果,必须要找你那个大缸的厂家,他们有厂内手册,要本,就都解决了,

网友(点评):
知道了,我马上去找手册。有劳大侠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