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电机计算

楼主(2013-10-25):
重30Kg的物体,用伺服电机加行星减速机带动上下移动,齿轮齿条传动,齿轮齿条模数为2,节圆48,一根直线导轨。速度1.5m/s。求伺服电机的功率。计算过程。

网友A:
具体公式就不贴出来了,电机所需扭矩要克服重力,加速所需力矩,还有克服自身惯量所需力矩。请提供更详细参数,这样方便别人计算。

网友B:
直线导轨样本上就有计算实例,为何不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公式就不贴出来了,电机所需扭矩要克服重力,加速所需力矩,还有克服自身惯量所需力矩。请提供更详细参 ...

还需要哪些参数呢?

网友(点评):
加速度,电机惯量,减速机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导轨样本上就有计算实例,为何不去看看。

那是直线导轨的,没电机的计算吧!导轨我已经选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需要哪些参数呢?

电机惯量是根据电机选择吧!计算出来的,减速机也是标准的惯量啊!

网友C:
主要应该就是加速度吧,如果是缓慢的速度,那基本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应该就是加速度吧,如果是缓慢的速度,那基本就更简单了?

有速度了,加速度自己设定

楼主:
有没有谁能计算出来啊,急...

网友(点评):
F=mg+ma T1=F*R 电机克服自身惯量的扭矩T2=电机惯量*电机角加速度

网友(点评):
THK滚珠丝杆样本,或者GTR电机样本上都有详细的计算实例,看看吧。不要不想事的按部就班的算,想想每一步的目的及计算公式的推导。

网友(点评):
根据要求的节拍,定出加速曲线,就能知道最大加速度。

楼主:
能把样本发一个给我不?邮箱liu59892801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