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气动夹具有没有必要选用进口气缸

楼主(2013-10-25):
接上。。。如果没必要,国产气缸有没有哪个牌子种类齐全,质量可以,最好在网上可以选型号的?求指导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亚德克足够用了。

网友(点评):
亚德客的质量很差,是低端产品 最好用进口的

网友A:
气路除湿管理做不好的话,再好的气缸也顶不住。

以前见过一家客户说气缸坏了,不干活儿。

过去拆下气缸上的气管,一給气,好家伙!喷出来的不是气,是很漂亮的水柱子。

设备维护意识差的话,随便找个气缸算了。反正还得三个月换一次。

网友(点评):
气路除湿管理做不好的话,再好的气缸也顶不住。 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路除湿管理做不好的话,再好的气缸也顶不住。

以前见过一家客户说气缸坏了,不干活儿。

师傅顺带教教怎么除湿好吗?

网友(点评):
我还找师傅呢。。。

网友(点评):
压缩机出来的管路上有冷冻干燥机和两级过滤器,每天都要排水,压缩空气进入设备之前要接三联体,过滤掉灰尘和水,每天都要记得排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顺带教教怎么除湿好吗?

这种网站没有溜达过?
比如:

http://www.airtac.com/projs.aspx?c_kind=4&c_kind2=19&c_kind3=39

各种标准件的厂家网站,怎么也得知道一两个吧。

到产品目录,从头到尾按一遍,走马观花,留个印象。这是最全面的免费学习机会。

不要动不动就离线打包程序之类的。

网友(点评):
这个厂家很垃圾,你买进口的气缸,他们应用工程师会教你怎么用。

网友(点评):
我接触过的绝大多数厂家,不是不会用,而是没有相应的管理方法来杜绝此类低级错误发生。

网友:
普通的话,看你需要的压力,气压等一系列的计算然后选用方便能满足使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耐用程度,山寨气缸熬不了多久。如果经常往复运动,就要用进口气缸

网友:
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是中国气动行业老大,但是被济南官员以80万净资产的卖了。从此大家选气动元件只有选进口或者国产的地摊货了。

网友:
哈,普通缸+一个三联体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