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攻丝M6*15的老是断为什么呀 切削丝锥

楼主(2013-10-25):
铝攻丝M6*15的老是断为什么呀 切削丝锥

网友:
M6螺距15?写法有问题,M6*1的吧深度15吧

网友:
M6*15好奇葩的螺纹

网友A:
攻丝的技巧使用不当,攻丝需要注意的细节很多的。

网友:
工况没描述清楚,且无图无真相    -1分

网友:
有没有进行回牙?你不是一直攻下去的吧?虽然说铝较软,但是不及时排屑,容易折断。

网友:
铝材攻丝的话排屑非常差,我自己也深受其害,以下可以参考一下。
由于铝的材质比较软,在攻丝时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丝锥的刃口吃力小,切削容易攻进快;二是切削下来的铝屑较长难吐屑。首先不能急于求成,攻丝时不可盲目加大前向压力,要耐心地操作,坚持进3圈退1~1.5圈,以利断屑排屑,可以避免切屑过大以利及时排出,防止断锥。也可在中途退出清理丝锥及强制排屑。由于排屑通畅,无切屑积聚,丝锥的刃口清爽,攻出来的丝路清晰完整无缺损,攻丝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再就是攻丝操作时要始终注意保持丝锥的垂直度,否则也容易造成断锥。
      按规矩攻3mm 的螺纹须用2.5mm的钻头打底孔。攻丝时可在丝锥上点少许机油,柴油之类的,或者在丝锥上蹭上点较软的肥皂,都可以减小攻丝时的阻力,提高攻出的螺纹的质量,但更要注意保持排屑的通畅。

网友:
M6×15,这种螺纹,求图求真相。。。。

网友:
这么多人奇怪M6*15,不做特别说明就是公制,深度15、、、
排屑7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赞一个,,,再不能解决那就是丝锥和设备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个*后面主要是代表螺距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么写M6*1*15,难道去了1阁下就看不懂了?谁见过15的螺距?

网友:
看看底孔大大小。切削液浓度 ,底孔垂直度等几个方面》》》

网友:
好像有攻铝合金牙专用的切削液的。

网友:
用挤压丝锥吧,铝合金的材质最合适了。一把丝锥两万个螺孔,玩儿似的!

网友(点评):
同意大侠的观点

网友:
我想说的,2楼都替我说了。。
还有就是你的转速和进给多少,让我看看合适吗

网友:
深孔建议使用挤压丝锥无排屑困扰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A:
攻丝的技巧使用不当,攻丝需要注意的细节很多的。

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呢?

网友:
一般都是排屑问题...

不过铝合金还是挺适合用挤压丝锥的,OSG的丝锥用了很久,推荐试一试。

网友:
看底孔的大小和出来铝屑的形状

网友:
买好点的螺旋丝锥!不要用先端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