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垂直度怎么检测?

楼主(2013-10-25):
各位大侠,这个垂直度怎么检测,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
没见过这种标法的说实话,我可以理解为端面的平面度加上棒料的直线度么。。。

网友:
外圆放在V型槽上用表达

网友:
找个刀口尺靠一下,另找一个塞尺看缝有多大。

网友:
用角尺配合塞尺测量间隙。

网友A:
轴放置在V型块上,在高度尺上装上千分表,固定高度尺,将千分表针接触到断面,然后通过手轮上下千分表就知道了垂直度了

网友:
觉得标注的有点怪。一般都是要求线垂直于面的:

这个面垂直于线可以参考

不过,我觉得是不是把圆柱体放在V铁上,用千分表打可以量出来?要不就上三坐标。

网友(点评):
是啊。。。中心线是基准

网友:
放在V型块上,用直角尺测量。
直径为30还是小零件用显微镜测量,显微镜很准确。直径为30还是小零件

网友:
圆柱面放在V型块上,,用高度表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放置在V型块上,在高度尺上装上千分表,固定高度尺,将千分表针接触到断面,然后通过手轮上下千分表就知道 ...

最精确,最简单的测法

网友C:
轴放在V型块上,另外一端要顶住,不顶住会轴向窜动,是测不到垂直度的

如果顶住后端面,后端面对轴的垂直度或者说跳动,也会对前端面的测量有影响

这种标注方式用跳动来表示会更合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精确,最简单的测法

最简单、最实用的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放在V型块上,另外一端要顶住,不顶住会轴向窜动,是测不到垂直度的

如果顶住后端面,后端面对轴的垂直 ...

最简单、最实用的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