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直径不稳定因素有哪些?

楼主(2013-10-25):
磨床做出来的产品直径总是不稳定,请知道的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及原因分析

网友:
怎么个不稳定?每件的不同位置不一样?还是批次零件之间的直径不一样?

网友:
不稳定这个词太笼统,无法判定。

网友A:
工人技术水平,机床精度。
算不,小弟不才

网友:
砂轮问题

网友:
液压不稳定,磨削时间,有时多停留一会,可能尺寸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人技术水平,机床精度。
算不,小弟不才

你真有才!

网友:
缩短更换工件时间,切削液冷却充足。砂轮动平衡要小。要合理的磨削参数。

网友B:
坐等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高见

我也在等!

网友C:
砂轮跳动,轴瓦间隙大

网友:
会不会是夹具问题。

网友:
具体的要看一下图纸

网友:
砂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轮跳动,轴瓦间隙大

啥是轴瓦?

补充内容 (2013-10-30 06:52):
一年

网友(点评):
请问:入行多少日子了。

网友:
磨床的导轨没问题吧?

网友:
砂轮材料有无问题?磨的工件是什么材料?砂轮选型不妥是很常见的情况,容易造成磨粒异常,导致磨床上前批和后批零件的磨削尺寸有较大出入。
另外,可再校一下磨头的圆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