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画一个钢板仓,不知如何入手,疑问

楼主(2013-10-25):
最近厂里搞技改,要上个钢板仓,以前做过点,用AUTOCAD已经画完了
现在想用SW练习一下三维的设计过程,有如下疑问,请大家帮忙:
在CAD里我是这样设计的:仓大部分都是焊接件,全是钢板焊接而成,支腿部分还是许多结构构件,用CAD画的时候我都是作为一个一个的零件来处理的,一张图搞定,在零件明细表里标明构件类型例如槽钢,然后在视图中标注尺寸,或者干脆在零件明细表里备注尺寸;一些筋板也是,在零件明细表里标注三个方向的尺寸例如200×200×12就OK,
那么在SW里该怎样设计呢?我个人思考并试验了几步,有如下方案:
1、因为仓的各个构件之间没有机械零件那种相对运动,所以应该作为多实体零件设计,例如先画仓体,然后支腿类直接在仓体上生成……但是有以下问题:由于是整体是一个零件,没有办法生成零件明细表,不能表达每个零件,于是将一个一个实体分隔,插入新零件……但是还要装配才能有零件明细表,装配又相当于把每个零件重新定位一遍,相当于又重新画了一遍,无疑增加了工程量……
2、直接采用装配体设计,按自底向上的方法,可是一些支腿明明是和仓体有依存关系的,这个不如多实体造型那么随心所欲。
3、一个零件里既有结构构件又有普通的例如拉伸实体造型,该怎样在零件图中表达出来?切割清单里为什么没有非结构构件?

想问一下大家这类零件都是怎样做的呢?SW说专注于设计,而不用过多的考虑怎样造型,怎么我却体会不到呢?

楼主:
装配体中,新零件草绘,转换实体引用,无法引用上一个零件的边线,为什么?

网友A:
谁告诉你多实体零件的工程图不能插入材料明细表的,你试过吗
再说谁又告诉你你二维图那种画法是正规流程的
既然你自认为的,那请你放这些自认为的东西,找本书好好学学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多实体零件的工程图不能插入材料明细表的,你试过吗
再说谁又告诉你你二维图那种画法是正规流程的 ...

多谢大侠批评
关于焊件的制图标准,找到一个《机械制图手册》里面有点介绍,标准中也提到不一定非得每一个零件都出零件图
关于多实体零件的材料明细表,短时间内还没弄很明白,这找到了个理念:http://www.docin.com/p-72789179.html自己也试验了下,和理想的结果还有些出入,但证明是可以的,就是表格的属性链接我还没弄明白
再次感谢大侠批评

网友:
官方的教材和老邢的教材多看一点,会有帮助。

网友(点评):
谢谢,今天看了一天邢启恩的视频,似乎明白了一些,晚上练习一下

网友(2014-01-01):
原來天花版前輩也駐足此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