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忙指导设计一个升降结构

楼主(2013-10-25):
我想做一个可以自动升降的结构,图片是我现在的想法,觉得不成熟,希望各位指点,不吝赐教。。。

网友:
用气缸或者油缸行不

网友A:
....有啥具体要求?
自动还是手动?摆角多少?速度有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具体要求?
自动还是手动?摆角多少?速度有啥要求?

自动,杆顶点垂直距离希望能有15公分左右的移动间距。。。

网友:
考虑要称重400kg,最好是用液压油缸,记得要加装减压阀和节流阀,到用的时候压力和速度就可以随时调节了

网友:
做机械的只有用毫米做单位。大概做房子的是用公分。估计这个问题楼主不请人。自己难搞定。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物流用的液压登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