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卧式加工中心工作台回转中心Z值是怎么样找(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3-10-25):
卧式加工中心工作台回转中心数值是用来计算坐标系用的一般X为0也有不是的。但Z轴值是怎么确定的呢?一般新机床找好了数值记录下来以后好方便建立工件坐标系用。请师傅们解答。

网友:
用一把铣刀加一个磁性表座即可

网友:
Z和X一样,都需要用芯轴来找,z相对麻烦些,因为大家可能手上没有方尺,简单些就把你工作台平行的两边用盘刀轻轻见光,然后再用芯轴测出这两边的距离L以备后面计算用到,还要知道你芯轴的长度I,要在对刀仪上测量,让见光的边垂直主轴,用芯轴对刀,对到见光面 测量后记下机械坐标z1,转180后同样记下机械坐标z2,z0=Z1-[I+(L+Z1-Z2)/2]
8 E3 G9 \' U( Q  [/ v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