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带把我搞蒙了,请指点迷经

楼主(2013-10-25):
Φ35k6=Φ35+0.18吗?
                         +0.02

Φ65H7/s6   是多少?

网友:
....... 机械设计手册-〉极限与配合-〉孔和轴的配合-〉查表。
H7: +0.03/0    s6:+0.072/+0.053
咱不至于这么懒吧。
另外,35k6,k6:  +0.018/+0.002.

网友(点评):
谢谢您很晚还回复我的问题,不过我怎么把小数点向前加了一位,一查表就差如Φ35k6 我查的就是+0.18

网友(点评):
大侠,0.18肯定是不对的。要么是你的手册印刷错误,要么就是你单位看错了

网友(点评):
楼主估计是把换算单位弄错了,手册上的是微米为单位,转换成毫米要除于1000.

网友:
查公差表,看是基孔制还是基轴制

网友:
查了一下Φ65H7/s6,最大过盈-0.072,最小过盈-0.023.这些查表都可以知道,不知道让你晕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我表示我是相当的懒

网友(点评):
谢谢!---- 呵呵! 这个很先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我是相当的懒

这个表是从CAD里调出来的?怎么弄出来的?能指教一下吗?用了CAD那么久不知道有这样的功能的

网友C:
公差带,既然是带,就是一个允许的公差范围,大写字母基于孔,叫基孔制,小写字母基于轴,叫基轴制,Φ65H7/s6就是你65的孔要达到H7的精度要求,65的孔要达到s6的要求,同样的公差带,直径大小不同则对用不同的数值。。。我觉得我解释的好明白。。。

网友(点评):
谢谢! 我只是查表出了问题,搞不定了

网友:
哎,怎么晕到这种程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差带,既然是带,就是一个允许的公差范围,大写字母基于孔,叫基孔制,小写字母基于轴,叫基轴制,Φ65H7 ...

好像还真有不对的地方 这好像是个过盈装配吧 65s6是轴公差为+吧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这样

网友(点评):
法克,,,笔误好么。。。。

网友:
大写字母表示孔公差 ,小写字母表示轴公差,公差中出现H(h)就表示是基孔(轴)制; 例外的是可能两个同时出现,或者两个都不出现,这是看设计人员的需求自己定的;Φ65H7/s6这个肯定是出现在装配图中的,表示相应的轴和孔要达到的公差,如果这还不够明白,我只能说:L

网友(点评):
这个说得应该可以明白了

楼主:
我米白了  呵呵!呵!   换算单位弄错了       那问题又出来了,1μm=多少道(丝)

网友(点评):
又是在问懒人问题!

网友:
刚学机械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是从CAD里调出来的?怎么弄出来的?能指教一下吗?用了CAD那么久不知道有这样的功能的

看图片的名称,国产cad,acad默认没有,所以被我打入冷宫了

网友:
一个是公差,一个是配合,不一样的;

网友:
Φ65H7/s6 是装配图中标注的。零件图中标注的是Φ65H7或Φ65s6。

网友:
你们都理解错了,35那个公差是加工公差,而65那个是配合公差,具体的公差数值你查查就行,你这你做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在网上下个小软件就搞定了,

网友E(2014-02-27):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的名称,国产cad,acad默认没有,所以被我打入冷宫了

能截下你的国产CAD图标看看吗?或者说CAD名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能截下你的国产CAD图标看看吗?或者说CAD名字。

5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楼

CAD名称:如中望CAD或AUTOCAD,5楼的截图是工作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还真有不对的地方 这好像是个过盈装配吧 65s6是轴公差为+吧

那么请教大侠们轴的基本偏差:从a~h为上偏差es(为
负值或零);从j~zc为下偏差ei(多为正
值)。对于孔的基本偏差:从A~H为下
偏差EI,(为正值或零);从J~ZC为上
偏差ES(多为负值)。菜鸟正在学习不理解上偏差为负。。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D名称:如中望CAD或AUTOCAD,5楼的截图是工作界面。

图片的名称看仔细了没?是尧创和浩辰,我不多说是怕出现乱码

网友:
查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