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贵“垃圾桶”,苹果是如何生产Mac Pro的

楼主(2013-10-25):
和以往一样,苹果在介绍Mac Pro的时候,突出了它的制造工艺。但现场播放的几分钟视频,满足不了我们的好奇心。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专家眼里,即便是几分钟视频,透露的信息也足够丰富。住在波兰的Greg Koenig一一分解了Mac Pro的宣传视频,告诉我们它是如何制造的。

从制造流程来看,苹果采用了机械-液压拉深冲压加工(hydraulic deep draw stamping)的方法制造Mac Pro的外壳。一般的金属冲压加工,要使用一到两个模具,才能得到最终的形状。但既要生产出圆柱形的形状,还要保持外壳表面的光洁,这是生产工艺上的一项挑战。

而了保证产品最终的效果,苹果采用净成形(Net Shaper)铸造工艺,这是一种不需要切削金属坯料,只需经过多个锻造模具锻造,最终令坯料成为接近最终形状的状态。换言之,Mac Pro是通过一块铝锭逐步成形的,最后苹果才清理金属外壳的表面,添上电源键等等。
下面就让我们用图说话:

上图是用于制造一个Mac Pro机箱外壳所使用金属坯料,下图则展示了金属坯料经过第一次(或第四、第五次)拉深冲压加工之后的模样,长度接近最终成品。

Mac Pro的外壳在经过了最初的拉深冲压加工之后,用冲击挤压加工方法再继续加工——与制造灭火器、潜水瓶所采用的方法一样。

然后苹果用数控机床对机壳进行加工,使之变得光滑。

不过,“光滑”远远不是苹果的标准,得将外壳打磨得就好像镜子一般才行。

刀具在生产过程中也使用同样的制造工艺,让刀背变得坚固,刀锋变得锋利。

然后在金属机壳上覆盖一层保护层,防止被接下来的轧制加工给破坏掉。

在金属机壳上加工出I/O插

一架子机壳在做阳极化处理。一般对金属进行阳极化处理会使用到强酸,但为了保证机壳的如镜面般光滑,它未必会用强酸来处理。

阳极化处理是利用氧化原理使普通的铝变为氧化铝,氧化铝表面覆盖着阳极氧化膜,可以抗腐蚀、抗氧化。Koenig认为视频里的支架应该是由钛制作而成。

除了Mac Pro的机壳外,苹果还用Guyson自动喷砂柜来处理Mac Pro中心的冷却塔。而位于图片中间的是FANUC所生产的机械臂。

以上是自动喷砂柜的工作场景,它用空气压力将玻璃珠子喷出,均匀地极大在冷却塔的表面上,让它有一种磨砂的效果。

Mac Pro的生产过程采用了隐藏式部件传输系统,它能够更好地利用空间,而且还尽量避免灰尘的进入,最近在工厂间流行。

最后,苹果用光纤激光将Mac Pro几个字刻在机壳上。
所以,这就是苹果在视频里展示出来的制造工艺,但以上并非全部。Koenig就好奇苹果会如何制造Mac Pro的散热风扇——看看同样原理的涡轮机,它是制造业里的黄金标准,曲线复杂,制造困难。

网友:
有点叹服,工艺决定品质

网友:
纠正以下,外壳的制造第一个工序是反挤压并非充液拉深,说实话,看到那个弹簧感觉这道工序最没科技感的。
然后是卧式变薄拉深或者旋压,很有可能是滚珠旋压拉深,
接下来镜面车削外表面,
然后是一道未展示的工序,就是冲压筒底部的孔,
接下来是机器人夹着铝筒到一个旋轮上打磨桶内部抛光的,可以看到和听到自动喷射了工作液,机械手的腕部旋转的,
然后另外一个机械手从内部夹持,抛光外壁
接下来就是外壁涂层,不过我相信这之前应该有清洗烘干的工序
后面就看不出更多的不同了

网友:
在广达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