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学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以前工作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些焊接结构件,主要由底座和动力头组成,两者主要都是由型材(比如槽钢)和钢板焊接而成。底座全由槽钢焊接,上面铺上线性导轨;动力头由钢板焊接出一个箱子,内装电机和减速机,动力头通过滑块与底座相连,并用丝杠驱动,底座尾部装有一从动轴箱。整套设备就像放大了的车床顶尖与主轴的关系。在动力头与尾座中间装夹重型工件进行焊接,比如环缝焊接变位机。
       我想问的是,对于底座和动力头的力学计算大概怎么做呢,这些都是板壳类结构啊,  怎样才能保证结构件具有足够的刚性呢  ,比如底座的槽钢不会被直接压溃了,动力头的箱体结构也是。个人一直以为是要把弹性力学学了才能分析,哪位大侠帮说说,此处是不是非要学弹性力学?然后对于机械,结构力学是不是也必须要学?

网友:
找个力学的研究生用有限元给你算一下吧
机械的表示会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就OK了,弹力学好不容易
而且你这个问题弹力是没有办法解的,需要学有限元才行

学弹性力学,需要有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的基础
而且里面有二阶偏微分方程,想学好就要再找本《数学物理方程》看看
而要看 数理方程 先自学一下《复变函数》吧
而学连续介质力学,张量分析也是不能丢的
关于力学,其实只要数学学好,力学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点评):
其实力学专业基本都是要读研究生的,本科生学的太浅。而且现在学校教材和课程简化的太厉害,好多东西都不讲了。一些从前本科的东西都放到研究生里面了,除了像清华这些,基础课讲的相当牢实。

网友(点评):
但是很多时候做机架设计,做出来的机架就是奇形怪状的,难道碰到就束手无策了?或者只要是轻载的,就按大概的设计,大约压不扁,垮不了?这样又觉得悬啊

网友(点评):
学有限元吧,对于复杂的机架分析还真的想不到好的办法。不过一般的设计的机架强度和刚度都是凭经验定的,也基本够用了。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楼主描述的这个问题,机架用焊接的,变形和精度能控制么,总感觉像楼主做的类似一个小型机床呢

网友(点评):
这种大型机架焊接后一般都要去应力退火或者时效处理的,这个设备就是个翻转机,具有一个回转自由度,可以看做小型机床吧,因为客户只订一台,所以只能用焊接的,公司很多项目都是这种非标件,以焊接为主

网友(点评):
焊接可以使用分段小间隔焊接,变形小,这个是焊接床身的机床会用的方法,如果仔细考虑焊接的步骤,应力会很小,当然,一般有精度的焊接机架都要去应力退火的。不知道楼主用软件想算什么,刚度?模态?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点评):
主要是刚度啊

网友:
不觉得,只要你下心思,很多计算资料的,本科生也照样可以解答。而且现在matlab,mathcad之类的软件很多,数学根本就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用软件倒是一个办法,比如有限元分析,但是简单的总要能算吧,对这种结构,我现在是没找到门路,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简化简化 ,再简化,考虑主要因素, 去掉次要因素, 最终把结构简化为 可以用简单构件 组成的结构,比如 梁+杆 +壳,就可以用材料或者结构力学或者再加点弹性力学比如板壳理论 来求解。局部的应力分析可以使用弹性力学或者有限元。个人觉得 重点还是在模型简化。

不过话说回来,有限元出现之前,很多复杂的结构不是就有了么,

网友(点评):
话说回来,靠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是不够用的哇

网友:
正处在各种力学的研究中,但是感觉学到的东西跟平时工作联系不大起来

网友(点评):
找兼职实习一下,做点实际的设计就有感触了啊

网友(点评):
深学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