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漏料问题

楼主(2013-10-26):
我们厂有一个漏料机以前都是用手工漏料,现在想用自动漏料装置,就是料到一定的重量(大约50公斤不用很准确)会自动打开 门把料倒下,后在自动关上。漏料口是长方的。我想用弹簧就是不知怎么搞,还是有比较简单的手工装置,我们是用拉的很累。

网友:
用压力传感器测重量,门可用气缸控制开关

网友:
用弹簧结构,弹簧下面装一个行程开关。

网友:
如果料漏了一半,料斗内的材料小于50公斤了,门在弹力的作用下自动关闭,这样就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了。这个是楼主用弹簧机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