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了)请教Q345B成形材料开裂问题

楼主(2013-10-26):
工厂做个零件,采用Q345B材料,6MM,使用压机做上下弯曲的成形。问题是折弯处经常发现开裂,而且随着材料批次的不同,开裂程度也不同。前段时间开裂情况基本很少,但昨天起又明显增多了。我想请教各位,如何判定各次材料的差异性?材料间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开裂的严重程度?(我们材料据说来自鞍钢,化验的结果呢都是满足标准要求)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或者明显改善开裂?(Q235A应该会有好转,但似乎强度有点问题)(改变材料成形的方向,使得材料纹理与成形方向一致,可行?)

网友:
弯曲的成形的内R是多少?

材料的结晶粒度是多少?

材料的延伸率是多少?

网友:
楼主折弯要注意折弯的半径,正常情况下我们取的半径要大于板厚。还有要注意材料的轧制方向等等。

楼主:
1#折边未开裂        11级        等轴状铁素体+点、球状珠光体        热轧退火态
2#折边开裂        12级        等轴状铁素体+点状珠光体        热轧退火态

项目        抗拉强度(470~630)
MPa        延伸率(≥21)
%        屈服强度(≥345)
MPa
6月13日进货检验        551.7        26.5        ——
7月2日进货检验        546.8        30.8        ——
折边开裂(委外)        535        28.5        380
折边未开裂(委外)        535        30        390

楼主:
二、金相分析对比(委外)
项目        晶粒度        内部组织        状态
1#折边未开裂        11级        等轴状铁素体+点、球状珠光体        热轧退火态
2#折边开裂        12级        等轴状铁素体+点状珠光体        热轧退火态
金相分析结论:两块试样为不同炉号批次,相比之下1#比2#退火更完善。

三、机械性能对比
项目        抗拉强度(470~630)
MPa        延伸率(≥21)
%        屈服强度(≥345)
MPa
6月13日进货检验        551.7        26.5        ——
7月2日进货检验        546.8        30.8        ——
折边开裂(委外)        535        28.5        380
折边未开裂(委外)        535        30        390
机械性能结论:折边未开裂的试样,延伸率相比更好。

网友:
之前我也看到过这种现象,后面发现只要是剪板下料的板子就有这种情况出现,火焰或者等离子下料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不知道你那边是不是这种情况,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啊,也许。我们讲光亮带/断裂带,成形的方向影响。
但是,加工方式不容改变。而且每次成形时开裂的影响又各不相同

网友(2014-01-27):
做到以下几点再看看:1、折弯线垂直轧制方向。   2、切割边打磨平整。   3、如果加工环境温度低(10月发帖,温度应该很低)建议预热下折弯。    区区Q345的折弯能把人难住···    1200+我们都照样加工(暂不考虑成型参数)

楼主:
尽管没有试,但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成形时加点温试一下,200度左右。

楼主(2014-02-26):
板料如何加温呢?做烘道?因为数量非常之大。。成本的问题。。。

网友(2014-04-24):
我们也碰到过,当时采取的是加温200~300度就OK了,如果量很大的做连续加热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金相分析对比(委外)
项目        晶粒度        内部组织        状态
1#折边未开裂        11级        等轴状铁素体+点、球状珠光体        热 ...

极有可能:工件的折弯线与板材的经须丰度平行,改变一下下料的方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