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调质该留多少加工余量

楼主(2013-10-26):
30的轴45#钢调质到HB260-280,调质前应该留多少加工余量?一般轴类零件调质应该留多少加工余量?

网友A:
一般我留单边半毫米

网友(点评):
你加工给我看啊

网友(点评):
加工了很多 你又不过来

网友B:
直接毛坯调质!原材料用32,如果L/D比例大,建议用直径大点毛坯,45#的淬透性还可以,所以没问题。调质后先校一下再加工!

网友(点评):
最近在新公司厂里跑才发现,长600直径30的40Cr的轴,中频感应加热淬火后,马上就去圆周打表,然后拿到压力机上去压,而且是反复打表反复压,可开眼了;但是个人觉得,淬火之后马氏体比较脆啊,不怕开裂吗?

网友(点评):
这个得看长度吧?

网友:
这要看你轴的粗细与长短

网友C:
个人觉得你的调质HB280太高了,很难加工!

网友(点评):
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留单边半毫米

半毫米余量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毛坯调质!原材料用32,如果L/D比例大,建议用直径大点毛坯,45#的淬透性还可以,所以没问题。调质后先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你的调质HB280太高了,很难加工!

一般调质到多少?

网友(点评):
220~260 一般这么写

网友(点评):
220-260是一般使用,看使用用途的,也有标你这么高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调质到多少?

网友D:
没有长度啊?不好说的。留余量是为了够下一步的加工,能不能校直?淬火保留的越多越好。这样才经济。

补充内容 (2013-10-28 15:15):
小批量就考虑双边80到1个了。反正量少,不考虑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长度啊?不好说的。留余量是为了够下一步的加工,能不能校直?淬火保留的越多越好。这样才经济。

长度200左右,留多少?

网友D:
别留那么多,热处理后校直一下,留双边50·60丝就ok了,尤其是大批量飞情况下。才200长,不算太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留那么多,热处理后校直一下,留双边50·60丝就ok了,尤其是大批量飞情况下。才200长,不算太长的。

网友E:
200长就像楼上说的 32圆钢毛坯下好料最经济 无需粗车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长就像楼上说的 32圆钢毛坯下好料最经济 无需粗车序

网友:
多长的轴?根据变形量不同,余量也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