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螺纹装饰线怎么去掉

楼主(2013-10-26):
看图说话

网友:
右键点选-〉隐藏

网友(点评):
旁边那个剖开的螺纹孔是和它阵列出来的,隐藏后该看见的也没了

网友:
选项→文档属性→出详图把装饰螺纹线前面的√去掉,确定,OK

网友(点评):
同样是该看见的也看不见了

网友:
第一次传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网友(点评):
我贴的图中有选择高品质的,也有草稿品质的,请先看清我的图片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确方法

网友(点评):
选择高品质之后,然后再刷新一下

网友:
再试一下“文档属性”→“出详图”→“隐藏悬空尺寸和注解”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没作用

网友:
以前同事电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当时俺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的瞎玩了,貌似是选择了不同的显示样式,来来回回地倒腾了几次,后来就稀里糊涂的搞定了。

网友:
俺让你隐藏边线,不是让你隐藏装饰螺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