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3-10-26):
新合同中的一种件,对方要求先做2件样品。材质普通钢,粗糙度没有要求。但是同轴度总不能过,求高手指点加工关键工序具体操作?

网友:
加工工艺有问题吧,图上看不出来

网友:
加工工艺问题吧,把工艺发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把你的加工工艺说一下看看啊

网友:
有精度要求的长度只有5和8mm,这么短,都没法夹紧或作为检验基准。
得上三坐标检。

网友A:
胀内孔,外圆及内孔止口和端面一刀下能保证,注意装夹变形就好,
另外,提醒一下,跳动标上去不知道想表达什么,而且基准呢? 如果是为了规范外圆,那么标圆度就好,但是必须得比同轴度小

网友B:
整张图没标光洁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张图没标光洁度??

估计有光洁度
40的孔和62外圆至少是1.6
主要是此产品是薄壁零件  工艺难点就在这里
批量生产的话 重复定位精度低  质量会不稳定  按产品图来说 估计会影响到大批量装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光洁度
40的孔和62外圆至少是1.6
主要是此产品是薄壁零件  工艺难点就在这里

没有装配图不好说啊,总感觉10丝公差跳动1丝5有点别扭啊

网友(点评):
说错了,不是跳动时同轴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装配图不好说啊,总感觉10丝公差跳动1丝5有点别扭啊

两丝半和十丝的公差 如果粗糙度大于1.6  我只能对设计者说“呵呵··”
再说了 十丝公差和一丝半同轴度 我感觉很正常  估计是装配精度要求同轴度一丝半吧
这个不好说  这种产品很少见,工艺性不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丝半和十丝的公差 如果粗糙度大于1.6  我只能对设计者说“呵呵··”
再说了 十丝公差和一丝半同轴度  ...

10丝的尺寸偏差装配起来同轴度1丝5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完全迷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胀内孔,外圆及内孔止口和端面一刀下能保证,注意装夹变形就好,
另外,提醒一下,跳动标上去不知道想表达 ...

55的内孔都没公差,而且也不是基准,这个恐怕不合适。

网友:
你这个东西的工艺要求要仔细的写。

网友:
这么长的薄壁同轴是不好保证啊

网友:
求教谋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的内孔都没公差,而且也不是基准,这个恐怕不合适。

批量的话必须规范内孔
如果是样件或者单独几个不需要要求内孔

网友D:
     这个可以做呀,主要是你的设备行不行的问题。同心度和跳动是62的外径和40的内径以及端面。车好后磨一刀就完事了呀

网友:
一刀出就成,如果是因为变形,可以做个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丝的尺寸偏差装配起来同轴度1丝5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完全迷糊啊。

这个我们不管他有什么作用,
但是两者并不相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的内孔都没公差,而且也不是基准,这个恐怕不合适。

内孔有没有公差没关系
我使用自定心工装  工装的难点在于工装的定心位置,因为是长薄壁零件 要考虑切削力对变形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简单

网友:
你的加工工艺是卧车加工还是立车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做呀,主要是你的设备行不行的问题。同心度和跳动是62的外径和40的内径以及端面。车好后磨一刀 ...

这么薄的零件,磨削力那么大,没工装肯定要变形

网友:
呵呵,这设计图纸的。

网友(2014-08-28):
材料应选65mm的板子,留够加工余量

网友:
这个图的设计有点奇怪,有时跳动又是垂直,真正的有形有位,其实大可不必,尺寸公差如此之大,而形位公差如此之小,不理解。
1.粗车内孔到一较精确的尺寸,
2.内孔定位,车外圆φ62为φ62.0-62.0005和φ40、φ35成
3.做一套筒工装φ40、φ62定位,配合间隙。0.01,轴向压紧,注意压紧力,镗孔成.此,装为一次装夹完成

网友:
40的地方做个蒙头,62尺寸留余量,上磨床走一刀,保证同轴度和垂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