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来,求细长管件批量生产工艺

楼主(2013-10-26):
技术要求
材质:OCr18Ni9
          内部无缺陷(需探伤,高压用)

网友:
首先不清楚楼主你那边有哪些设备以及你们公司能接受的外协加工条件,其次不知道你们公司是否能接受部分尺寸加工超差,再次细长轴、细长管的加工方法相关资料网上很多,建议楼主先百度下,然后再问。

网友A:
买标准油管吧,端部那点采用亚弧焊

网友(点评):
国内的标准做法

网友:
看到3M,我吓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标准油管吧,端部那点采用亚弧焊

我也感觉这样比较合适

网友B:
如果是要用实心的304不锈钢加工内孔,我能做。

网友:
L(500mm--3000mm)

网友:
使用管和环焊接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要用实心的304不锈钢加工内孔,我能做。

500-3000?
如果铝合金,内孔26外32,400长,偏差在什么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00-3000?
如果铝合金,内孔26外32,400长,偏差在什么范围?

0.2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以内

加工费用大概多少一件

网友(点评):
我电话15800350155 或QQ详谈583167250